新手,450PRO装机求教,请大侠们指导

楼主(2013-07-21):
本人新手,装机过程中遇到了些问题,也反复看了论坛的相关贴子,由于小弟才疏学浅,在没有办法以的情况下发帖求助,忘各位大侠指导,先谢过了.

      目前机子也按基本装完,在调整浆距时怎么又不能像前辈们帖子中描述的油门在中点时0,高位时+11左右,低位时-11左右。目前用螺距尺量的时候为低位时+8左右,到中位和高位时螺距尺都无法测量了。研究了好久一直没搞明白。

此旋翼头只有C和D连杆可调

网友:
这个视频里有一段调整旋翼头的部分给你作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
尾舵机座可以买个飞越家的改小舵机的安装片

网友:
目测你的D杆太长了,C杆估计也长了

楼主:
谢谢,按照视频调节中

网友:
看你机子的图片,作为新手的练习机,可以这样调整、设置:
1、油门摇杆推中位,调3根D连杆,达到:斜盘水平且踞中。
2、保持油门摇杆推中位,调两根C连杆使对应大桨距为5度
3、油门腰杆最低/最高位时,螺距应当为-9/11度左右
4、此后,单调一根C连杆,使两只大桨螺距一致
5、若第一步时斜盘不能居中,将A连杆更换为可调式;
     若第3步时最大/最小螺距偏差过大,将B连杆更换为可调式。

网友:
好像是嘉迪的空机??

网友:
螺距超过测量上限,也可以试试在控上将SWSH中的CH P的值减小。

具体可以参考老羊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194

新手记得多练模拟器再试飞~

网友:
貌似C拉杆不配套,看了你第二张图舵机臂是水平的,这个时候C拉杆的摇臂应该是平的

网友:
直飞太危险了 远离

楼主:
感谢前辈们的指导,又重新调整了C杆和D杆,现在浆距在中位时为0,高低位是为+9,-9.接下来准备调整尾舵机和螺距了

网友:
楼主调好机就开始爽飞去吧!

网友:
就严格按说明书得长度调整 连杆 应该不会偏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砍了你机子的图片,作为新手的练习机,可以这样调整、设置:
1、油门摇杆推中位,调3根D连杆,达到:斜盘水 ...

相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