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打造的一米长的KT板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模型

楼主(2013-07-21):
  新人报到,本人从小酷爱船模,曾经做过和平二十八号货船模型,五桅西洋帆船模型,DX-5,1米帆船模型。现已退休,看见一些装修剩余材料,样样都是做船模的好材料,手痒想打造一米长的KT板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模型,现已开工!

楼主:
百度图片上有一航空母舰制作图纸,把它放入电脑附件画图软件,将图纸放大到眼睛直观大小,以螺旋桨圆为准,用半透明纸复在显示器上将线形图描下来,再用复写纸复在KT板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百度图片上有一航空母舰制作图纸,把它放入电脑附件画图软件,将图纸放大到眼睛直观大小,以螺旋桨圆为准, ...

新手上路,图片发得颠三倒四多多包含,今天先发到此。

网友A:
LZ,F-16是不上航母的,建议翻模F/A-18和F-14,E-2预警机,和外加一些直升机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F-16是不上航母的,建议翻模F/A-18和F-14,E-2预警机,和外加一些直升机就差不多了

谢谢,这是一个学生用的橡皮檫,原来是f-16,那就开一舰载机。下面再发一些图片。

网友B:
没有看懂小飞机如何做的。

我一直以为,需要去市场或者淘宝找相同比例的小飞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懂小飞机如何做的。

我一直以为,需要去市场或者淘宝找相同比例的小飞机来用。

图片中梯开板盒内兰色小飞机是学生用飞机形橡皮擦,用胶水固定后倒入白水泥,水泥干后就是个凹模,(飞机只有上半部分)用一种类似塑料的彩泥压进凹模,(模内涂油)压平后马上拉出,稍做整形待干后切去多余部分即行。

网友C(2013-08-30):
还有翻沙铸模程序那,牛

楼主(2014-03-26):
引用 网友C:
还有翻沙铸模程序那,牛

很长时间没关注该主题,有楼主想看图,那就晒一下吧,献丑了。

楼主(2014-05-13):
这条船停建将一年,陆续做了一些明天再发一些照片。

楼主(2014-07-02):
引用 楼主:
这条船停建将一年,陆续做了一些明天再发一些照片。

此船沉寂一年,一年中有了一些进展,看照片。

网友(2017-04-20):
自制值得敬佩 但从时间投入和完工效果来说 还是买号手的1/350尼米兹板件来做吧,大小也接近1米,做工非常细致,做起来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