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顺利升级无刷,启动也不是很难嘛~

楼主(2013-07-21):
练了两个月的模拟器和半个月的SCP,现在终于可以3x4米的单位小会议室内玩4面了。信心满满的想出去飞个航线什么的加点难度,结果原厂有刷太不给力,一块电飞不了3、4分钟就软了,
听过无刷耐高温点,但是威力太大,犹豫了好久还是入了一套原厂主电调和主马达。
中午趁小孩睡觉,抽空改了,直接把马达焊在电调上,再焊上插主板的插头。
通电,启动正常!
哈哈,看来运气不错,之前还想有50%的可能要重新焊线调整马达旋转方向。

在客厅轻轻试了一下,我靠,听那声音,目前是没有在客厅对头的打算了,等晚点有空楼下试飞去~

发图展示一下成果:

原厂电机,实物比网上图片精致多了,据说比黑金刚重,
手上没有没法比。

Waklera 的 Speed Contorller
WK-WST-10A-LT

之前用原厂USB充电器充坏6块电池,心痛得想屎,果断入B6!
我的充电设备,用旧电脑的那种小电源改的,12V输出最大14A。。。

网友:
B6电压电流不是这样吧,不过是传说中的沙发,耶!

网友A:
LZ:是不是可以来几张B6连线的明细图啊,我也正打算要改一下

网友B:
我怎么听说黑金电机更好些,飞的更久些,都改过的出来说下

网友:
无刷好呀,也打算上无刷了

网友C:
对频以后如果不马上推油门 过一会的话 启动有问题哦 改一下信号线吧 教程对岸有

网友D:
楼主,这种黑色盒装B6怎么样,价格呢???我见得有一家是黑色的盒装,其余的都是蓝色盒装的。

网友E:
你的B6充400MAH用多大电流充的?我用的是0.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可以来几张B6连线的明细图啊,我也正打算要改一下

你是说那个1拖3充小电池的线吗?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听说黑金电机更好些,飞的更久些,都改过的出来说下

黑金刚的据说以及看图片对比,可能比原厂的轻,我手头没有,没发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频以后如果不马上推油门 过一会的话 启动有问题哦 改一下信号线吧 教程对岸有

插电的时候滴滴两声,对频后推油到比较大的幅度(不要怕,这时候马达不会转),滴滴滴三声,然后油门拉回到最低,就可以飞了。焊工不行,那小的电阻和电容,手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黑色盒装B6怎么样,价格呢???我见得有一家是黑色的盒装,其余的都是蓝色盒装的。

充电充得很平衡,呵呵。

我买的那家老板对于网上其他版本也不做评价,只说了一句:我是在飞科达拿的货。然后我就买了。。。

我看了下我朋友的B5,好几年前买的,也是这样的黑色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B6充400MAH用多大电流充的?我用的是0.8A

我看有的资料建议1C内充电,400的也是就0.4A充,之前搞坏6个电池了,所以也小心点,一般最多0.5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充得很平衡,呵呵。

我买的那家老板对于网上其他版本也不做评价,只说了一句:我是在飞科达拿的货 ...

来个连接,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连接,楼主

没法给你发消息,你去某宝搜索“特价飞科达正品IMAX B6充电器B6AC锂电平衡充 车模飞模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给你发消息,你去某宝搜索“特价飞科达正品IMAX B6充电器B6AC锂电平衡充 车模飞模充电器”吧。

好的,我见了一个x power的,不知道是不是,比别的飞科达要便宜几十块

网友:
改了黑金很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的时候滴滴两声,对频后推油到比较大的幅度,滴滴滴三声,然后油门拉回到最低,就可以飞了。焊工不行 ...

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资料建议1C内充电,400的也是就0.4A充,之前搞坏6个电池了,所以也小心点,一般最多0.5A。

群里的朋友建议我着急的时候0.8A最大可以冲。,昨天试了下0.8A,充到4V以上的时候B6会自己掉A数。最低的时候0.1A,。。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