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安装完成,求调试指导。

楼主(2013-07-21):
Agile已安装完成,求高手指导如何调试

网友A:
上图看看,什麽电裝!
待高手指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什麽电裝!
待高手指导吧

KDS 540Kv电机,KDS Ebar,JR 接收机,KDS120A电调.....

网友B:
120A电调必烧无疑,这是谁推荐的电调?在产品包装上和说明书中明确写着160-200A电调,飞机本身飞行时最大电流己超过了120A,所以这最后结果就是烧电调,一些初级爱好者就认为是电调质量问题,要求保修保修那的,从而导致和商量产生不必要的争执,所以请LZ慎用,避免烧电调摔机等事故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A电调必烧无疑,这是谁推存的电调?在产品包装上和说明书中明确写着160-200A电调,飞机本身飞行时最大电 ...

是卖家推荐的啊。

网友A:
必须先換160A或以上电调
把KDS 120A拆下吧,不用试一定烧!!
LZ该有飞行经验吧,
注意把皮带拉最紧,各传动齿顺滑
KDS 540Kv电机进角是10度
ebar v2 调试详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401&highlight=ebar%2Bv2

上图分亨吧,看看组装怎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先換160A或以上电调
把KDS 120A拆下吧,不用试一定烧!!
LZ该有飞行经验吧,

电机盒上写了最大电流100A啊,我用120A电调还不够吗?

网友:
温度与电流方面,对照的数据必须实际测试后才能说话。
LZ飞行风格怎様,暴力的话很轻易超出120A

网友C:
我也用120a,有点怕了,烧应该不会,最多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120a,有点怕了,烧应该不会,最多保护吧

你的 头像很帅啊,哈哈

LZ 的设置有哪些问题,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