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S4 亲民小飞控装机调飞篇 首飞成功 上图~!

楼主(2013-07-21):
一  、配置情况

飞越折叠  650 机架、  烟台 3608电机  1238 碳桨

30A 电调    S4   + WIFI

遥控系统  JR-11X

S4 要用 泡棉胶 沾好在  主架上  注意水平;  各部件 位置如下图:

注意线路经过的地方 可以用扎带 固定好,同时飞控的方向要正确,开关拨到飞行挡。

二、调参

方法一: USB 线 接电脑  用小软件来调。

方法二: 本人采用的方法   接WIFI  连接地面站软件 在参数调整窗口调整。

调整主要是按自己机子 来 重点是调整晃动补偿 调到打舵回中不晃。

调好的机机 全貌如下图:

遥控器 一起来个。。。。    AV 还没有录  主要是天气不好
下午要去录AV  结果 一场大暴雨  泡汤了  见下回分解吧。

技术交流   各大群都在  宝哥阿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S4可以使用地面站接WIFI?

当然可以拉 不可以还叫 YS吗呵呵

网友:
NAZA用户最羡慕的是可以用手机或者平板在外面调参...其他没用过不做理解

网友:
他需要个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没有这么多功能么?

有。。只是没法地面站飞航点罢了。。。正式版似乎除了壳子可能还有新东西吧。

楼主:
该有的功能是有的   手机调参什么的 这是最基本的拉 .

网友:
就是看上了YS的手机调参功能,所以下次果断入手!!

网友:
学习了。。。。拿分走人

网友:
心仪的S4,已预订,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向上插线影响垂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