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打转

楼主(2013-07-21):
前段时间一直飞固定翼,今天翻出911玩发现无法锁尾,原地打转速度很快,换了尾电机也没改变,于是又换了主板,居然也没改变,我真的没辙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这么稳定的影响它

网友A:
试从底部手捉起落架托起飞机,面对机尾,加油至50%,观察:

(1) 主桨转动是否畅顺?风是向下吹?

(2) 尾桨转动是否畅顺?风是向右吹?

你有可能把电机线接反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从底部手捉起落架托起飞机,面对机尾,加油至50%,观察:

(1) 主桨转动是否畅顺?风是向下吹?

没有啦,这种简单错误不会的,问了淘宝卖家都不晓得什么问题,真的很奇怪,主板换了尾电机换了,按排除法应该只剩下中间的线了啊,可它又能转只是转速慢

网友A:
"可它又能转只是转速慢"

现余下最可能的是尾电机接线中段有部份断开了,不能让大电流通过。
试换电线,外露也可。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它又能转只是转速慢"

现余下最可能的是尾电机接线中段有部份断开了,不能让大电流通过。

谢,明天动工

网友:
炸弹炸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