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怎么装锂电池。

楼主(2013-07-21):
求各位大神教一下。刚刚到的D10。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拔不出来。需要拆开么?

网友A:
把电池座取下来(插头的)然后用相同插头的锂电装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良?,电池上有线头,接上去就行,不过不知道你这个要不要接将压线,天地飞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座取下来(插头的)然后用相同插头的锂电装进去就可以了。

取不下来啊。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良?,电池上有线头,接上去就行,不过不知道你这个要不要接将压线,天地飞的有

我手都磨破了。只能这么取下来么?

网友A:
一拉就下来了呀,我也用的D10,有个红色的插头,拉着线,一取就出来了。

网友:
那个红色的jst插头看到没,拔出来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拉就下来了呀,我也用的D10,有个红色的插头,拉着线,一取就出来了。

怎么啦都下不来像是焊死了一样

网友C:
用钳子自己拔断,我的也是死活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钳子

用钳子拔出来了。尼玛。我的手都要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钳子自己拔断,我的也是死活拉不出来.

我的比你运气好多了。我用钳子拔出来了。

网友E:
呵呵,插头质量不错,LZ貌似没见过这种插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插头质量不错,LZ貌似没见过这种插头哦

是啊。看到锂电池都吓尿了。那么多条线跟接口。

网友F:
前天我是拔出来的  手搞破两块皮 血哗啦啦的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钳子拔出来了。尼玛。我的手都要拔断了。

不可思议了,什么控啊?你的问题让模友困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思议了,什么控啊?你的问题让模友困惑了。

D10这个插头的确比较紧。不过钳子一弄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天我是拔出来的  手搞破两块皮 血哗啦啦的流

给跪了。纯手都能弄出来。

网友:
刚到的d7e一样,手弄得疼的最后用尖嘴钳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