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长的KT板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模型

楼主(2013-07-21):
线型板用熊猫白胶粘在航空母舰甲板下,线型板弧型侧边粘上双面胶;然后将裁成条的塑料片,按线型板弧型一条一条粘
在双面胶上,效果一级棒。全部拼满涂上一层白胶。

网友:
手工党~!~必须支持~!

楼主:
百度图片上有一航空母舰制作图纸,把它放入电脑附件画图软件,将图纸放大到眼睛直观大小,以螺旋桨圆为准,用半透明纸复在显示器上将线形图描下来,再用复写纸复在KT板上。

网友:
高手,这样也能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图片上有一航空母舰制作图纸,把它放入电脑附件画图软件,将图纸放大到眼睛直观大小,以螺旋桨圆为准, ...

哈哈,受到你的方法启示,改天用投影机描KT板

网友A:
是不是材质软了点哟

网友B:
做静态还是翻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材质软了点哟

虽然材料软但经过加工可以达到航行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静态还是翻模

我准备先将航空母舰外形做成静态,我准备将飞机跑道开膛破肚再装动力,然后以跑道作为船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静态还是翻模

  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