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3GX定速的问题!顺便问下!..........

楼主(2013-07-21):
当磁铁靠近磁头定速指示灯会熄灭,风扇上有两块磁铁,那请问风扇旋转一圈定速指示灯是熄灭一次还是熄灭两次啊?

顺便问下火头接地片的作用是什么?如图.........

网友:
坐个沙发先!楼下答!

网友:
另,三通油滤装反了

网友:
只熄灭一次,因为转速测定的霍尔元件只对一个磁极有反应,另一个级向是没反应的,之所以配两个磁铁,是为了保持动平衡,尽量保持离合杯旋转时不会震动过大。
至于火头接地片不知是何用,我的700N上并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火頭接地,主要是用於非使用二合一降壓器

网友:
一颗磁铁用N极,另一颗用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