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第一次飞直机请教

楼主(2013-07-21):
原来一直玩固定翼,朋友送了一个450,一直手痒痒没敢飞,模拟器基本过关,今天斗胆一试,上电后发现推油门(电机没接)三个舵机摇臂同时顶起,斜盘上升,但是为嘛只有一个浆的螺距发生变化捏,接上电机试飞了一下,发现刚启动电机的时候从顶上看旋翼头震动比较大,等转速再大一点震动逐渐减小,最后也飞起来了,练习蛙跳很多次,最高飞了2米高,请教老鸟,推油门只有一个大奖奖距发生变化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我咋还飞起来了呢?另外刚开始旋转的时候振动大正常吗?另外请教,练习架就是四根碳杆和四个塑料球,怎么往直升机上固定呢?

网友:
只要飞的时候正常不甩尾就可以啦

网友:
上图看看啊,有一种东西叫勒死狗可以固定练习架,都能飞起来没必要上练习架了

网友A:
是有副翼吧  把副翼杆用手抓着水平与地面 就两边一起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副翼吧  把副翼杆用手抓着水平与地面 就两边一起变了

牛逼啊,按你说的用手把住副翼,一推油门果然两边同时动了,但是松开副翼还是一边动?请教老鸟为啥捏,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逼啊,按你说的用手把住副翼,一推油门果然两边同时动了,但是松开副翼还是一边动?请教老鸟为啥捏,这 ...

SF混控臂上的球头扣松紧不一样 只要不是太紧飞的时候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B:
“推油门只有一个大奖奖距发生变化正常吗?”  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我咋还飞起来了呢?”  只要平衡好了,一个桨也能飞。

“另外刚开始旋转的时候振动大正常吗?”  两桨螺距不一致必然导致振动,但一般直机旋翼刚开始旋转时因为桨没有甩直,出现振动是正常的,随着转速的提高会马上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混控臂上的球头扣松紧不一样 只要不是太紧飞的时候不会有太大影响

谢谢了,还有我现在能离地悬停几秒就赶紧落地,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上练习架,另外练习的时候在草地还是水泥地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还有我现在能离地悬停几秒就赶紧落地,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上练习架,另外练习的时候在草地还是水 ...

练习架劝你不要用 模拟器就好了
练习架会改变飞机的手感  拿掉的时候回让你需要更多的时间适应
直机模拟器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门只有一个大奖奖距发生变化正常吗?”  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我咋还飞起来了呢?”  只要平 ...

谢谢关心,忘记说明了,飞机是有副翼的,按楼上的哥们解答用手抓住副翼水平,再推油门就两边一起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架劝你不要用 模拟器就好了
练习架会改变飞机的手感  拿掉的时候回让你需要更多的时间适应
直机模拟 ...

我现在模拟器四边悬停没问题,航线也没问题,上直机真飞还是紧张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模拟器四边悬停没问题,航线也没问题,上直机真飞还是紧张些。

上真机就是克服心里压力
其他没什么要领
模拟器练会反射
真机克服心里
就进步了

网友:
我也想上直升机,苦于没有师傅,要是有个好师傅带就好了

网友C:
450直机都有朋友送,他不是老鸟吗?可能老鸟就在你身边呢!

网友:
副翼水平后能同时变螺距就是没问题的 因为 旋转起来后 副翼自动会甩平 所以大奖自然都有螺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模拟器四边悬停没问题,航线也没问题,上直机真飞还是紧张些。

其实模拟器练到这个地步也还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一点,你说的没问题是到什么地步,是紧紧张张哆哩哆嗦的悬停和航线?还是毫无压力随心所欲的?后者才是真正的没问题。另外建议你在模拟器里再加练一个项目:主动救机,就是自己主动把鸡鸡姿态搞乱,搞到要炸鸡的那种,然后去练救机。别嫌烦,反复练,各种乱的练。等练到你能随心所欲救机的时候,真机想要炸都难了。

我刚玩的时候模拟练得不多,结果每飞必炸,修机修得我都要吐了,于是趁冬天苦练模拟,各种乱,各种救。靠!现在真机想主动炸都难,原来不炸鸡也是一种烦恼啊,木得修了,手痒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模拟器练到这个地步也还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一点,你说的没问题是到什么地步,是紧紧张张哆哩哆嗦的悬 ...

呵呵,描述的太形象了,我说的没问题基本属于哆里哆嗦,看来离没问题差远了!!!呵呵,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直机都有朋友送,他不是老鸟吗?可能老鸟就在你身边呢!

这飞机是我同事给他儿子买的生日礼物(4岁),妈的让卖航模的一顿忽悠,结果买回家傻眼了,不是小孩玩的那种双桨的傻瓜机,退也退不了。直接送我了,还有他说买的时候两千多,我日了,就那配置1000都多说。还好,没那奸商还轮不到我玩,呵呵!!1

网友:
祝君早日爽飞

网友E:
你是咋看出来只有一个大桨的螺距发生变化的,我感觉能飞起来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飞机是我同事给他儿子买的生日礼物(4岁),妈的让卖航模的一顿忽悠,结果买回家傻眼了,不是小孩玩的 ...

兄台,以后买配件也要多也加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咋看出来只有一个大桨的螺距发生变化的,我感觉能飞起来就没事

你拔掉电机的香蕉头,然后推油门,正常就能看到旋翼头上升,双桨应该同时发生桨距变化,你不拔掉电机插头就不能坐在这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