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V1抽风问题

楼主(2013-07-21):
配置是飞越650机架。恒力4822KV690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
之前电机和电调用香蕉头连接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后来把香蕉头去掉,直接焊死。一起飞就抽风,抽得很厉害的那种。再后来就升级哪吒固件为3.12,再重新校准了油门行程。总算是安全起飞,就是机子姿态模式总是又偏。过了几天,也就是今天下午。出去飞,起飞后打舵又开始抽风。因为飞得不高所以勉强降落。校准了指南针。飞了2次都这样。忘高手解答

网友A:
抽风先看看电机有没有异响 仔细看看 姿态模式飘是正常的 迅速修正就可以了  没有GPS里的磁罗盘参与姿态解算总是爱飘 想定点不飘都要用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风先看看电机有没有异响 仔细看看 姿态模式飘是正常的 迅速修正就可以了  没有GPS里的磁罗盘参与姿态解算 ...

升级3.12后。飞都很正常。今天飞就不正常了。中间没有碰过飞机。。

网友B:
是左右抽
还是上下抽
不一样的

网友:
电机和电调的问题

网友C:
整机振动引起的,检查电机固定螺丝是否有松动,电机座螺丝是否有松动,机架所有螺丝全拧紧一次,

网友:
还要检查电机卡簧是否掉了,电机轴锁止螺丝是不松脱,桨做平衡。

网友:
同问,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检查没有任何硬件问题,至于螺丝都没有松动,
有的时候左右压跷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左右抽
还是上下抽
不一样的

应该算是左右抽的吧。高度还是蛮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振动引起的,检查电机固定螺丝是否有松动,电机座螺丝是否有松动,机架所有螺丝全拧紧一次,

我挂在的行车记录仪上去。画面都没有果冻。所以应该排除震动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升级3.12后。飞都很正常。今天飞就不正常了。中间没有碰过飞机。。

建议你固件降级回2.02看看,也可以升级为3.14固件,如果还是出现抽风,那就是电调和电机部分出现故障,我估计应该是电调和电机兼容性问题,你是不是用4S电?690KV应该只能用4S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固件降级回2.02看看,也可以升级为3.14固件,如果还是出现抽风,那就是电调和电机部分出现故障,我 ...

就是2.02在将电机和电调焊死后才出现抽风问题。后来才升级3.12的。用的是3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2.02在将电机和电调焊死后才出现抽风问题。后来才升级3.12的。用的是3s电

会不会是焊接的时候有虚焊导致动力输出有问题?

网友E:
3S 电压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 电压低了吧。

用这配置飞过很多次。直到重新焊接电调。

网友:
是应该联系 dji 的时候了,不敢乱出意见了。不过我的 4225用的都是4S,比3S 爽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