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控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21):
可以用什么样的接收

网友:
是否為DMSJ 還是 DMS2   2.4G

目前DMSJ系統好像只有JR原裝的如 主流產品RD731(停產) RD735  RD921

网友:
9x2很方便可以换高频头发射组的 。随便选一家上它d高频头就可以使用它家的接收啦。简单好用。

网友A:
9XII可以更换高频头,既可用原装FM高频头也可以用2.4G高频头,如果用2.4G,可以选择DM9、FRSKY、飞梦、CORONA都有兼容JR的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9XII可以更换高频头,既可用原装FM高频头也可以用2.4G高频头,如果用2.4G,可以选择DM9、FRSKY、飞梦、CORO ...

那款经济实惠呀嘿嘿

网友A:
FRSKY、飞梦、CORONAD都不错,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SKY、飞梦、CORONAD都不错,价格也不贵。

谢谢啦

网友B(2014-05-23):
高频头换了,那原来的接收机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换了,那原来的接收机还能用吗?

原来的 接收机 就用你原来的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