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S4 性能不错 值!奉上,测试经验交流与分享

楼主(2013-07-21):
今天收到S4 性能不错 值!,下午做了个简单测试,与大家一起分享,测试如下,配置:飞越650机架、郎宇4108  600KV  好赢铂金30A,电池4S5200,接收机72M  FUTABA319D  。GPS天线支架自制(很简单可以与大家分享,用的是标准舵机的 圆形舵盘 和 十字摇臂
+5MM碳杆)下午首飞(默认参数)没有风的时候很稳,有3级风的时候飞机有点抖动,后来咨询客服后表示,对于650这样的大机架要把姿态感度和晃动补偿加高(下午飞之前是40和16),晚上回家调惨后飞是(50和40)有风还是有点点抖动,朋友说是很正常,都算是很不错的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能调到更好,所以加到了(55和45)嘿嘿不过还没试飞,明天继续报告,今天由于试飞匆忙没有来得及摄像,明天继续。下面上图了。

网友:
这个是传说中的 600元飞控?

网友A:
飞控还是不要图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还是不要图省钱啊。。。

不叫省钱吧,测试版的都要自费600

网友:
飞控早想接触一下了,现正潜水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还是不要图省钱啊。。。

省不省钱用了才知道,我自我感觉超值,这个价位的还是内侧产品,有好多飞控做得到呢?

网友B:
我也飞了,一会发帖子。 我的是 ATG 650 机架,人穷,莫笑。 参数是60 50.

网友:
恭喜,我的交付仍然在途中,等待

网友:
呵呵,你们先钻研,有适合30CC固定翼的给我推荐一下,我也早想试试了,只是我们这里没人玩,不太懂。

网友:
看来这个测试版的还是可以

网友:
今天終於收到S4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飞了,一会发帖子。 我的是 ATG 650 机架,人穷,莫笑。 参数是60 50.

我的也是atg650,朗宇2814,900kv电机,参数是晃动150,姿态45,不过低空定点有点飘,你的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atg650,朗宇2814,900kv电机,参数是晃动150,姿态45,不过低空定点有点飘,你的有这种情况吗

...

我们的电机不一样 你的接力大我的。 我目前的参数是 55 35  。低空要看到多低了,我的1米左右是不飘的喔,当然星的数量要够。低于一米就难说了。

网友:
惭愧啊,第一批拿到的,现在还在盒子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电机不一样 你的接力大我的。 我目前的参数是 55 35  。低空要看到多低了,我的1米左右是不飘的喔, ...

恩,我也调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我也调小试试

各人机器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先别太高,从低调起试试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