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玩儿倒飞,要在控上打开3D开关吗?

楼主(2013-07-21):
如题,谢谢!

网友A:
需要。要设置不通模式下的曲线。不过模拟器没必要过于严格,一般都基本只练3d。

网友B:
设置油门曲线为一直线,百分之80到100都可,把3D开关放到相应的档位

网友C:
能否讲的详细些,设置模拟器还是控

网友D:
不用,凤凰4里面的设置里面有一个3D开关,我一般设置成小键盘3,只要按一下,右下角会弹出个提示,然后你控上面什么都不用设置,直接就是3D的油门模式了,推最上和拉最下都是满油。

网友E:
可以用凤凰的3d油门设置,也可以用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