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烟泵,怎么让烟泵随车速变化? 求解

楼主(2013-07-21):
买了个小泵机,请教下怎么连接电调线路,可以实现不管坦克是前进后退还是信地回旋
烟泵始终保持正向运转?
电调有四根线连接电机,烟泵有两条线
直接并联的话,坦克后退烟泵也跟着反转了

网友A:
电调和泵之间加一个电控机械开关

网友B:
按照HL原来的线路接上就行

网友C:
马达线并联接在烟泵马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HL原来的线路接上就行

不是恒隆的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线并联接在烟泵马达上

那倒退的时候岂烟泵岂不是跟着反转?? 喷出变成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泵之间加一个电控机械开关

电控机械开关是什么东西??求解

网友D:
烟泵始终保持正向运转

网友D:
求小泵机图片,pm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控机械开关是什么东西??求解

就是一个继电器哈!只是不能实现转速的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烟泵始终保持正向运转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小泵机图片,pm购买链接

你要的小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1.xaun81&id=13783394654

网友B:
直接接在电池上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在电池上加个开关

这样的话就不能随车速快慢而变化喷烟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烟泵始终保持正向运转

图上画的是什么??  只要初中物理水平, 看不懂啊

网友:
最简单的桥式整流电路,4个整流2极管,随便报废电路板都可以找到

网友E:
最简单的,再上一个电调,弄上混控

网友:
该用隔膜泵防水耐高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再上一个电调,弄上混控

福斯9通控,  手上刚好有个电调,  摇杆通道已经全部占用了怎么把其他的通道和油门通道婚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