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3s并联,电流会不会过大损坏电调或电机?

楼主(2013-07-21):
两个3s并联,电流会不会过大损坏电调或电机?求高手回答

网友A:
并联不会有事的,不过小心不要接成串联哦,

网友B:
并联电压不变  回路中的电阻略微变小  电流略微变大  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不会有事的,不过小心不要接成串联哦,

有没有亲身实践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压不变  回路中的电阻略微变小  电流略微变大  没影响吧

话是这么说,不过还是比较担心,有没有试验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亲身实践过啊?

亲身试验过

网友C:
并联相当于把电池容量加大,电压不变,实际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相当于把电池容量加大,电压不变,

有道理,尤其这后半句“实际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相当于把电池容量加大,电压不变,实际电流由负载决定

有道理,尤其这后半句“实际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D:
负载不变 电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身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不变 电流不变!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相当于把电池容量加大,电压不变,实际电流由负载决定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13-11-18):
没事的,放心用吧

网友E(2014-01-15):
并联要相近容量,差不能超过100ma。不然使用时间缩短,寿命也短…

网友F:
没问题的。我飞四轴,用4000mah的电池飞7分钟,一块电池300元。用两块2200mah的电池飞10分钟,两块加一起250元。又经济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的。我飞四轴,用4000mah的电池飞7分钟,一块电池300元。用两块2200mah的电池飞10分钟,两块加一起25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相当于把电池容量加大,电压不变,实际电流由负载决定

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