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实现两个摇控同时控制同一架6旋翼,求高人。。。。怎么能实现接力

楼主(2013-07-21):
想要实现两个摇控同时控制同一架6旋翼,求高人。。。。怎么能实现接力

就是一人站1000(比如)外,从这一头飞过那头,需要那边接着控制飞机,

这样能实现么,扶他爸的摇控可以么。。。有没高人用过。。求教。。。。。。

网友A:
非 2.4G 的传统控都可以,频点一致(xx.xxxMHz),编码方式一致(PCM\HRS\FFM) ,电话或对表定好时刻你关控我开控。

网友:
人来接力 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 2.4G 的传统控都可以,频点一致(xx.xxxMHz),编码方式一致(PCM\HRS\FFM) ,电话或对表定好时刻你关控我 ...

感谢大神指教。。。那如果这样话,天地飞9也有PCM模式,也能实现了?

那比如用NAZA。。。关控不是进入失控保护了嘛,设置失控保护就悬停,然后另个控开控,夺回控制权。。。这样可行么

网友:
技术贴!占位留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教。。。那如果这样话,天地飞9也有PCM模式,也能实现了?

那比如用NAZA。。。关控不是进入 ...

木有NAZA,不好说。即使有,俺的小心脏也未必敢试。道理上应该是OK的。期待你成功的喜讯。

网友B:
控制权接替不好实现,叠加要现实些,只要不设失控保护,y线有可能能实现

网友:
用教练功能就解决了

网友:
天地飞控,不是有个教练功能吗

网友:
教练开关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
楼上的。那你就需要1000米的教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权接替不好实现,叠加要现实些,只要不设失控保护,y线有可能能实现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是否接两个接收机上去。。。

不知道会不会干扰。。。飞控能不同时听两个使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是否接两个接收机上去。。。

不知道会不会干扰。。。飞控能不同时听两个使唤呢 ...

如果失控情况下,接收机不输出信号,应该还是可以的。可以在地面上接个舵机试试看啊。

网友:
内容这个技术活

网友:
还是用地面站吧。

网友:
教练线改成无线的,433m数传的那种

网友:
兄台,找到方案没?

网友C:
双接收机+N个混控器(建议订做专用的多通道集成混控器,成品太垃圾没有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接收机+N个混控器(建议订做专用的多通道集成混控器,成品太垃圾没有好用的)

前辈很想知道 用混空气 如何实现 !能详解下么?

网友:
占楼学习,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