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182接线问题

楼主(2013-07-21):
如何把电源线拉出来?看到有些是漏在外面接的,可我的线不够呀,只能打开机翼接线,大家是怎么弄滴?

楼主:
不方便每次都打开机翼

网友A:
没看明白,放电池的地方有个孔,电调线冲那里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就是每次接线都要打开机翼接很麻烦,有延长的电源线可以接吗?貌似不能太长电源线,不接的话又太短、、、、、

网友C:
塞湿纳电调插头是比较短。可以把飞机里面泡沫去点些…拉到差不多可以机肚接电池…电池仓要加工下欲防电池掉落?

网友D(2013-10-01):
我在下面挖了个洞,电源线从洞出来,不用打开展翼。

网友:
我吧电调电源线延长了10cm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