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啊!关于固定翼用的飞控板。

楼主(2013-07-22):
我一朋友玩涵道机。但总是一天的炸机。说到原因肯定大家都会骂起来。我也想骂。哈哈。
我那朋友吧。总是暴力操作。油门一下加完。方向副翼也是一下就全打完。而且加反映迟钝,说也说不听。天天炸机。实在帮他修不过来了。
现在想在他的飞机上加个飞控。但我对这东西实在一太了解。所以想问问大家那款飞控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他成功飞上天。
我想要的效果就是他打再大的副翼。飞机也不至于一下翻滚过来。打再大的升降也不会垂直爬升。只会以很平稳的姿态飞行。

网友A: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其实可以在遥控器上处理,减小各个舵的量。螺旋桨换小一个号就可以了。以后慢慢改回来。

网友C:
楼上正解,飞控只能修正机身不对称等偏航问题,操作一样灵敏。听说的啊!

网友D:
楼上正解,把控的舵量调小就行,曲线柔和些;如果用飞控的话,实现你要达到的目的,用低端的即可,只要带自稳功能的就行,感度小些,杆打到头飞机只是缓慢动作,个人推荐飞宇40A,初级飞控,适合很多固定翼机型,有手动、自稳、3D三个模式可随时切换。

网友E:
貌似ARKBIRD-Tiny飞控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吧!
只用过A3 pro ,A3 pro达不到你要的要求。
ARKBIRD-Tiny这个控是看说明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在你打舵的时候,不管你摇杆量打多大,反正飞机机身只倾固定的角度。摇杆回中,机身也回中保持平飞!以上是看说明理解的,有不对之处望高手指教!

网友F:
很多新手都这样,我一朋友刚玩的时候像操纵玩具车一样,总是打一下舵 松杆,慢慢矫正吧,先设置个大小舵,多上模拟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啊。

网友G:
可以用A3 pro试试,应该有效果

网友H:
我新手,首飞撞路灯竿了。对飞机飞行姿态调整不好。基本都是在纠正姿态,航线很少按自己意图走。也在想弄个自稳定系统,求更多高手来普及基础知识。

网友I:
觉得还是练好基本功再飞行

网友J(2015-07-15):
对, 力荐A3 我正爽飞。 关了做做特技, 不好救时,快没电时,一开。 或要接电话时。

网友K:
新手都是这样的,,所以新手的舵量一定要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