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我想做点焊机

楼主(2013-07-22):
我有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是园铁芯的外径15内径6毫米高9毫米,我想做个点焊机还有电焊功能的,我不知道要用多大的线径该如何绕,求高手给个数据

网友:
这尺寸也想做点焊机大十倍差不多

网友:
单位变成厘米差不多

网友:
这也太小题大作了吧!

楼主:
问过厂家,的确有点小啊,厂家说,要外径20-25内径10-15高10厘米左右

网友(2013-10-07):
可以做一个焊不了东西的点焊机模型,哈哈

楼主:
那为啥,微波炉的变压器可以用啊,我的比微波炉的大多了啊

网友:
如果你的尺寸单位写错了,是厘米的话,你的这个铁芯可做一个约1000VA的变压器,磁通密度取10000高斯,每伏电压需绕匝数约1.15砸,你可以依据这自己计算下。

网友:
那个是开关电源中的高频瓷环吧?

网友:
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功率太小了

网友A:
点焊机帖子多得是
但都没有实用性
你点焊机做什么用,最大焊多厚的东西?
确定焊多厚的东西就是确定点焊机功率
但是这个点焊机的功率受工作时间限制,你一天才打几个点,跟一天打几万个点的功率要求肯定不一样
这样就关联到点焊机暂载率的问题
一天打几个点,你的暂载率可以是10%,
一天不停歇的打点,你的暂载率可以是80%
按照普通变压器计算,把功率X暂率就是你需要的变压器功率
当然这个中间需要计算变压器的最大输出功率!
用比较经济的手段获得好的焊接指标
还关系到你的电网是否能够输出所要求的功率
这样就有人怀疑了
电网那么大的变压器还不能够驱动你这个小小的点焊机?
事实证明有时候确实不能够很好的驱动你小小的点焊机
有很多专业教科书介绍!
在业余条件下 做好一个点焊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点焊电池等小点 适合业余爱好者
比较实用的家庭点焊机功率应该在10KW-20kw左右,

回到主题:
是园铁芯的外径15内径6毫米高9毫米,开关电源磁芯吧
不知道你的磁芯工作在什么最佳频率
可以做,但是:
如果你的磁芯频率无限制
采用现代超导最高科技技术
一定可以做成实用的点焊机

楼主:
磁芯频率的参数如何获得啊,充电器上也没写着啊

楼主:
我只焊接0.5以下的薄板

网友:
做点焊可以加上超级电容来做,至于电焊,实在没法

楼主(2014-02-10):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帖子多得是
但都没有实用性
你点焊机做什么用,最大焊多厚的东西?

讲的太专业了,谢谢你的解答啊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分数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分数到手,低头猛走

真好

楼主:
都是好人啊

楼主:
没事又来看看,没啥太详细的

网友(2014-08-01):
不是一般的。高搞个看看

网友(2014-10-19):
按公斤来算,铁心得10公斤以上才好用你的大概多少?
买个微波炉变压器,然后把次组拆了,用大平方电缆(估计要30~50安,可以多条线并联),绕两三圈,就是电焊机的机芯了,微波炉变压器的体积大概是比手掌大点

网友(2020-01-14):
请教,电焊机和电焊机是被焊接材料的区别吗?还是都可以,请说说优劣

网友:
这么小的环牛只能用来做个点焊机模型,可以用来为下次做正式的点焊机练手,

网友:
点焊原理先弄清楚,去图书馆找书看看。

点焊的本质是利用低压大电流加上一定程度机械压力,使得两片紧密接触的薄金属片,在大电流通过时产生的高温,加上施加在点焊点上的机械压力,使得金属片熔合粘结。

根据它的工作原理。你就查看你的变压器参数,自己设计了。

网友:
能做,但次级线圈要用粗点的铜绞线,做出来还不能焊大东西

网友B(2020-04-03):
感觉楼主应该多多学习,然后再开始制作,如果一点不懂就靠问,然后大家一个一个回答,听也会听不懂,也不理解回答中说明的意思。是很难学到系统性连续性的知识,所以建议楼主自己可先查资料和去看相关书籍,然后不懂在问,这样能更快的制作出你想要的东西,祝楼主制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应该多多学习,然后再开始制作,如果一点不懂就靠问,然后大家一个一个回答,听也会听不懂,也不理 ...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如果你不想最终做出一个不能焊东西的点焊机,劝你还是别用这个铁芯做了。真想要做点焊机或者点焊电焊两用机,你就必须重买一个外径最少超过20厘米的环牛(能再大点更好),或者2000w的输入是单相220v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多少并不太重要,反正次极线圈要重做绕),至少要有了这两样东西中的一样,你才有做出点焊机的可能性。

网友:
首先我们先要区分铁芯和磁芯,铁芯用于低频交流电,磁芯用于中高频交流电。由公式E= 4.44f*n*Φ*S,我门可以分析出,在常数4.44不变假设Φ磁通量不变的情况下我提高交流的频率f那么变压器的铁芯面积s和线圈匝数n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了?前提是你得把50HZ的交流电变成100KHZ的交流,你那么小的磁环还有可能做成点焊机。IGBT逆变焊机就是根据此原理应运而生。

网友:
我这两天正好在做点焊机,用的微波炉变压器,也可以找找我以前做点焊机的帖子。不过以前是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做的,现在用的成品调节板,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