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5右上上方的MENU和右边的圆形图标和IOSD的GPS星数、上升下降速率重叠

楼主(2013-07-22):
NEX5右上方的MENU字样和右边的半圆形图标显示正好与IOSD的GPS星数、上升下降速率重叠在一起,很难看清卫星数量和上升下降速率,NEX5中所有菜单都试了,就是关不掉右上方的MENU和右边的半圆形图显示,有没有人会关掉的透露一下下。

网友:
OSD调参软件里有显示位置调整项,5N也有关闭显示信息项。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我的5N里找不到啊

网友:
我相机不在身边,你查一下有关显示设置项,肯定有的,我设置过!

网友:
刚帮你查了下说明书,在——菜单—-相机——LCD显示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A:
进入iOSD调参软件,可以调节左右的参数位置,把它门往中间移动就可以了。

索尼微单的屏, 那些图标是去不掉的,不用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iOSD调参软件,可以调节左右的参数位置,把它门往中间移动就可以了。

索尼微单的屏, 那些图标是去不 ...

呵呵!索尼微单里有关闭显示信息项,我就是关掉的!

楼主:
楼上,我试了,其它的信息都是可以去掉的,唯独右上方的MENU和右方的半圆去不掉,我的是NEX5N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我试了,其它的信息都是可以去掉的,唯独右上方的MENU和右方的半圆去不掉,我的是NEX5N的,不知道是不 ...

那就连osd调参软件,调整osd的显示位置

楼主:
嗯,只能这样了,就是看着不爽,也浪费画面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连osd调参软件,调整osd的显示位置

所以说,你没有看清楚LZ的问题,屏幕右边的图标是没有办法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