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KV1400 9050浆 好赢40A电调的拉力!!!??????????

楼主(2013-07-22):
最近做了一个kt330 因为手头上只有题目上的设备 和2块3S 11.1V 25C 1300mah的锂电  不知是否可以用到kt330上 。还有, 上面的设备最大拉力为多少 我之前也查过 ,没找到 ,知道的就说吧 ,谢谢了!

网友A:
桨大了,
瞧这天热的,,电机会热得烫。

这配置上微风了,500-700G拉力,

飞KT,重了。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了,
瞧这天热的,,电机会热得烫。

可不可以剪成8050?

网友:
可以,,但重点不对的话,不平衡的话,震动会很大,,会把电机震掉的。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电机呢?没说
我以前md塞斯纳,xxd2212 kv1400 9050 常飞,偶尔1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电机呢?没说
我以前md塞斯纳,xxd2212 kv1400 9050 常飞,偶尔1060

哦 忘说了 是xxd2212

网友(2014-10-11):
XXD2212 kV1400 上9寸桨没事   拉力能到700  克 3S电 1300毫安  正好 玩扳机 1米扳机起飞重量在400-500克    我这是1000KV  上的10寸 这些设备玩1米级扳机 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