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板下料问题

楼主(2013-07-22):
6mm 45号钢板 如何下料?用手锯

大小 300mm*60mm

推荐一款好的手锯,怎么下料才能不累和锯的齐

网友:
找别人的大带锯,又快又好

楼主:
外面加工太贵了,自己动手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画直线,钻小孔,锯……最后修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直线,钻小孔,锯……最后修边

这个方法不错怎么才能修的很好呢

网友:
想要不累又要直自己没设备又不想外加工的话绝不可能有,手据一定累的要命。想要锯的直还得有锯神功力。最还的办法就是楼上所说的。画线,钻满小孔,再手锯,最后角磨修边。但钻满一排排小孔都是累人活。手稳的话画线上角磨机切割再修下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怎么才能修的很好呢

...么样都有点累……。
用一个直的东西压着那边定位慢慢磨。

不如到外面直接开料回来修一下,如果数量不多的

也可以到钣金店剪一刀,几元一刀6M的。

网友:
DIY这东西,不能嫌累,只能说怎么做才能最好

网友:
我下料,用手锯,实在是锯不下了!好多的料,做梦都是线切割呀,小车小铣都有了,下料是个难题,我这别也没有地方可以线切割

网友:
自己做往复锯床  或者想办法做工装上铣床用锯片铣刀铣

网友:
云石机加砂轮片锯吧,虽然看上去有点危险,但是还是可以这样干的!

网友:
6毫米的料很好锯的,我的25毫米的料都是手工锯的。

网友:
你用这个金属薄板切割器试试,TB有卖的。

网友:
南宁的找我。免费帮你锯。角磨机几分钟的活!保证不走差100丝!

网友:
云石机(石材切割机)换上超薄砂轮片,加上靠山可以切割最厚30毫米的钢板。

网友:
云石机切直线最拿手。

网友:
切割机也可以,

网友:
角磨机总有吧

网友:
角磨机安上切割片。100% OK.

网友:
激光,等离子,水割,或者剪板机是最直接快速的方法。

网友B:
用 角磨机  上切片   画好线留余量  直接切  最后精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角磨机  上切片   画好线留余量  直接切  最后精修尺寸

比如我要220mm长度,余量留多少合适呢?
采用什么方法精修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220mm长度,余量留多少合适呢?
采用什么方法精修尺寸?

留 1mm就可以了    用角磨机慢慢磨到0.2mm左右的时候用挫修  最后细砂纸加油就可以出光面了

网友:
云石机角磨机什么的就算了吧,一万多转,不要拿安全开玩笑。
如果用机器,我会上磨床,换切割片,轻松精度1丝。
如果用手锯,6mm的板,小意思了。

网友:
忘说了,工厂里一般用气割,几分钟搞定。

网友:
6mm很好锯的~~ 钳工还是得练

网友:
在云石机侧面装上一个靠山,1防止锯片飞出 2用于铁板切割的找直。我的机子装上木锯片切割木料,装切割片切铁板,最厚切过15mm的

网友(2013-11-01):
推荐你用德国线锯,比手钢锯快,锯条用1毫米直径的,我下料都是用它。

网友:
剪板机 瞬间搞定

网友:
有个东西叫曲线锯,换上切金属的锯片能切个2、3mm的钢板没问题

网友:
做个往复锯     用角磨的话要注意点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云石机+砂轮切割片+靠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