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JJ是啥问题呢?

楼主(2013-07-22):
这JJ是泉速的nano cpx,在飞行过程中,加油上升时机头左转,随油门大小变化越大油门转的越快,只有缓慢的上升机头才不转,疑是尾电机转速不够造成的,用的是新手模式即绿灯模式,控没调过请机友们看看是啥问题呢?

网友A:
二手区见

网友B:
陀螺仪感度不够吧?

网友:
没问题 又大又粗 一般女的都会尖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区见

这JJ我买了许多配件的,目前还不想去二手区。

网友C:
感觉尾电机不给力,改双无刷吧,连续飞,主电是无刷,尾电也会受不了的~~~

把螺距改柔和一些,提高些转速试试,有可能锁尾会好些,主尾电机差别太大,只能限制主电发挥来往下将就尾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感度不够吧?

还没调过,需调大还是调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尾电机不给力,改双无刷吧,连续飞,主电是无刷,尾电也会受不了的~~~

把螺距改柔和一些,提高些转速 ...

说的有道理,我回去要试试看。谢谢你这有建设性的提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回去要试试看。谢谢你这有建设性的提议。

建议用这个油门曲线试试:0-80-80-80-80,或75至80之间的固定值,主要看尾电机锁尾效果~~~

室内飞的话螺距曲线用2-7度的柔和曲线,室外飞加上负螺距即可,室外飞高速航线-3至9度也够了,这样尾电机在整个升空过程中不掉转,锁尾要给力很多的~~~

网友:
这个无刷功率大和尾电机抢点导致尾电机供电不足转速上不去自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调过,需调大还是调小呢?

当然调大了,知道出现金鱼尾为止,如果还不行的话,估计是尾电机挂了

楼主:
今晚上再试了JJ,发现根本的问题应是JJ电路板的问题,为何呢?因为原来加大油门时才转的机头,现在加小油门也转或者一推油门就转,后又发现电机不转了,换一个新的点机也是一样,但有时又转,离地面几公分还行,再高又转了。这是电路板的问题。现在如何处理呢?换电路板两百多元不值,找售后不知如何找?自己维修的话现暂不知坏在哪里了,请大家给个意见,谢了!

楼主:
这泉速nano cpx换电路板两百多元不值,找售后不知如何找?自己维修的话现暂不知坏在哪里了,请大家给个建议,谢了!

网友:
如果俯视鸡鸡的角度,机身为顺时针旋转,说明尾马达相对锁尾能力过强,应减小尾马达锁尾能力,或者相对增强主马达转速,之一的原因可以是NANOCP的两个主马达固定螺钉太紧,导致主马达齿和大齿盘齿咬合过紧,阻力过大,大浆转速不够而导致,如果是这一原因导致的,那主马达同时应旋转不畅会过热。如果是这氧可以重新调整齿轮间隙。

网友:
好想正好说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你好,现在已不是这些问题了,而是尾电机不转造成的换一尾电机仍然一样,说明是主板的问题,现已给店家送去厂家维修.谢谢你的回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