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5恒力KV610电机+好盈飞腾30A 4s 会堵转吗?

楼主(2013-07-22):
4225恒力KV610电机+好盈飞腾30A  4s  会堵转吗?

网友A:
不会。。另外你可以刷BLHeli

网友B:
最好用铂金30A,电调的钱省不了!已经有很多用飞腾系列配高KV盘式电机炸机的模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另外你可以刷BLHeli

如何刷啊 有连接吗?
刷了后改善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刷啊 有连接吗?
刷了后改善大吗?

论坛搜搜BLHeli应该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铂金30A,电调的钱省不了!已经有很多用飞腾系列配高KV盘式电机炸机的模友了!

问题是已经组好飞了 要是换的话又要折腾人哦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已经组好飞了 要是换的话又要折腾人哦呵呵

2003年潜水至今啊鼠哥估计你没有多在多旋翼这个版块潜水。还是换了吧,炸了就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3年潜水至今啊鼠哥,估计你没有多在多旋翼这个版块潜水。还是换了吧,炸了就不值得。

好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郁闷啊

上配置前咨询一下模友们,就能少走弯路啊!还能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配置前咨询一下模友们,就能少走弯路啊!还能省钱

堵转到底是 设计那些电调和 电机啊?

网友C:
我也是听着害怕,果断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SimonK吧 ^_^

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听着害怕,果断换了!

换什么了?

网友E:
请问一个新问题:如果在天空中停车,因为高速下坠风的作用造成电机反转,这时再开车,能转动吗???

网友:
这个配置目前200起落没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SimonK吧 ^_^

Simonk没有SiLabs的版本吧?飞腾只能刷BLHeli

网友:
我们这边就是这个配置一台NAZA一台X4炸机。。WKM的是6旋翼没炸成。都是空中一个电机停转。现在不是换成铂金就是换其它电调。换了到现在半年多了。没人炸过多旋翼。。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个新问题:如果在天空中停车,因为高速下坠风的作用造成电机反转,这时再开车,能转动吗???

坠下的风力比得上电机电流所产生的扭力吗?毋庸置疑那是一定可以的,老外穿云,下来的时候都是电机停转自由落体式下降,因为下降速度很快,离地面100米左右掰杆开机是没问题的。NAZA以前也有一个视频,停机状态把450丢向空中然后掰杆开机,机器能稳定地定在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铂金需要怎么设置吗,还是直接就可以

不需要设置,直接用就可以了,如果你有特殊的要求,我当时也买了一个设定卡,现在发现没用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到底是 设计那些电调和 电机啊?

是电调与电机的兼容性问题,应该是好盈的固件问题。与电机无关。

网友:
4225和飞腾不会堵转吧。。是4822kv690的电机和飞腾30a堵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什么了?

嗯,我换成大疆的了。感觉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什么了?

嗯,换大疆了。感觉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换成大疆的了。感觉良好

大疆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多少钱?

标准报价是120吧,网上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已经组好飞了 要是换的话又要折腾人哦呵呵

跟楼主相同的配置,还没出现过问题,但看事故报告多了觉得盘式还是用铂金最好啊,下定决心折腾换了铂金30A!

楼主(2013-09-23):
引用 网友G:
跟楼主相同的配置,还没出现过问题,但看事故报告多了觉得盘式还是用铂金最好啊,下定决心折腾换了铂金30 ...

一换都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