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加并充板如何给2s控电充电

楼主(2013-07-22):
pl+海天板子,把控电差2s接头上充电,
充电器
显示1s然后过一会就报警,实验多块
电池
,都是如此,何解

网友A:
看看网上有没有卖XT60接头转电池接头的转接线。比如说,如果2S电池用的要JST公头,就买XT60转JST母头的转接线。
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自己买接头配件做一下也可以。我就是自己做的,给250的3S电池充电。

网友B:
二楼正解,充电模式选择FMA模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