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有刷

楼主(2013-07-22):
   想做台四旋翼玩,潜水学习决定用mwc飞控,可大家说的都是自己怎么做飞控,并没有说明一块标准版mwc如何改装才能实现可通空心杯电机,要加什么mos管吗?

网友:
很简单的,自己看mwc电路弄块pcb,烧录mwc的程序就可以用了,驱动电机肯定要用mos

网友:
网上的mwc有刷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2014-03-09):
请问楼主有找到怎么改么? 自己也想自己做一个 有刷的小四轴玩玩。

网友:
顶一下,俺也想啊!!!!

网友:
为什么要mwc呢?调起来还是挺麻烦的,直接买个成品,自己改不好么?

网友:
//#define EXT_MOTOR_RANGE
应该要注释掉这句才行···

网友:
我也想这样搞,怎样加mos管,成品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A:
求指点如何加mos管

网友B(2014-07-31):
引用 网友A:
求指点如何加mos管

你可以去看看一些开源的微型MWC的项目如烈火,圆点博士……好多都用的SI2302

网友:
搜搜帖子吧,好多教程呢

网友:
接收机+飞控板+有刷电调+空心杯+电池+机架+组装、调试、试飞=小有刷四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看看一些开源的微型MWC的项目如烈火,圆点博士……好多都用的SI2302

圆点博士的是mw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点博士的是mwc吗?

额,好像不是,好像是stm32的,我只是参考下电机驱动电路,都是用pw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