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调机误差问题

楼主(2013-07-22):
我在调机时,比如在3GX的DIR模式里机械调平,要求大浆垂直机身时为螺距为0度。当我调好后,用手旋转大浆,发现大浆在平行于机身里并不是0度,再转一圈回来,原本调好的0度可能也不在是0度了,再转几圈观察下,有时时又会很接近0度,十字盘用校准器调平了啊,可以保证和主轴垂直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
1) 大浆垂直机身和平行机身时角度差范围较大,这个正常吗?
2)大浆转几圈后即使在相同的位置每次量的角度也不相同,有时差别也有点大,有时又差不多,是不是因为活动部件间的“框量”问题导致的?
这个怎么破?

网友A:
精度不行!飞机是亚拓的吗?

网友:
不可能完全零度的,个人认为正负0.5的误差均可接受,旋翼头的机械活动部件越多,误差就越大。飞起来感觉不到或不明显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行!飞机是亚拓的吗?

亚拓 450 pro dfc

网友:
都会有一定的误差的,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