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旋翼自转和无法定高问题

楼主(2013-07-22):
我的四旋翼调参的时候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无法定高,悬停的时候,一降一升的,高度慢慢降低,会接近地面。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四旋翼现在会出现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飞着飞着会向左转一点,会随着时间积累角度越大!会得大神指导下,大家共同学习嘛?顺便附上pid图
问题补充,我的apm飞控是由一个点调供电的,这个电调开机会很热。四旋翼拿在手上左右摇摆测试,感觉右边比左边的反应力更大。我觉得可能是电调供电原因引起电机的转速,从而导致自转。不知道这的猜想是否合理。

网友:
时间匆忙 先说其中一点::
“就是飞着飞着会向左转一点,会随着时间积累角度越大!”
增大 :Rate_YAW_P 你为 0.2 太小了 增加到 2.5 左右。

Altitude_HOLD_I 你为 0 ,可以试探 增加为 0.05

还有估计 你“没打开”磁场计:COMPASS_USE  要为 1哦

网友:
路过  这啥飞控?ApM?

网友:
mwc飞控的飘过,同样无法定高,我的是高精气压计,不开定高的时候会忽上忽下的飞,一直要动油门,开了定高动力下降,还是忽高忽低靠油门控制,希望大神帮忙看看,apm和mwc应该用共同点吧!!

网友:
throttle accel. enable 勾上就好了。

网友:
路过,帮顶,我的定高也有些问题

网友A(2013-09-2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MWC定高好像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解决了,但是我还有小小的自转。不过定高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但是我还有小小的自转。不过定高相当不错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只通过调PID就能很好地定高吗?或者是调了thr_mid参数?还是调遥控器的throttle curve搞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但是我还有小小的自转。不过定高相当不错

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