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GY240和RX601的接线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7-22):
准备弄个有副翼玩下。用的华科尔RX601接收。

按照上面接线后,右边副翼2号舵机没反应,其他舵机都正确。

      设置熄火开关后,打熄火开关,单2号舵机有动作。

                 请教各位,是哪里接错了。谢谢。

设置好了,把图传了。希望能帮助其他有需要的朋友。需要注意的是控里斜盘模式改成三舵机,120度。

网友A:
接法错啦,顺序分别是1号,2号,电调,尾舵,陀螺感度,3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错啦,顺序分别是1号,2号,电调,尾舵,陀螺感度,3号

升降舵机接AUX1?
   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错啦,顺序分别是1号,2号,电调,尾舵,陀螺感度,3号

不对啊。升降只能接ELEV。接AUX1没反应。

网友:
那你就要动遥控设置了,把辅助1通道定义为螺距通道
按道理华科尔的顺序是,1号舵机是升降,2号副翼,3号舵机是螺距

网友B:
楼主,RX601和小姨子怎么接啊,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RX601和小姨子怎么接啊,求救

这样,接法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接法差不多的。。

不是,RX601只有前六个通道,也就是没有AUX2。。。但是D10控5通不能作感度,没有陀螺这个选项,只能用6通AUX1输出调成陀螺接感度,5通接螺距。。。但是这样接上小姨子三持续亮···不进行自检,不知道哪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RX601只有前六个通道,也就是没有AUX2。。。但是D10控5通不能作感度,没有陀螺这个选项,只 ...

RX601的GEAR通道接小姨子锁尾感度。
        在D10配置输出里面把起落架改成陀螺仪,开关改成GEAR。
                在陀螺仪设置里,通道就会显示为起落架。位置0:50以下非锁尾,位置1:50以上锁尾。貌似是这样。
    小姨子斜盘模式是普通。不是120.

网友C:
华科尔的就是2 1 6的接法,不是普通的1  2  6  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RX601的GEAR通道接小姨子锁尾感度。
        在D10配置输出里面把起落架改成陀螺仪,开关改成GEAR。
   ...

谢谢啦,我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的就是2 1 6的接法,不是普通的1  2  6  的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RX601的GEAR通道接小姨子锁尾感度。
        在D10配置输出里面把起落架改成陀螺仪,开关改成GEAR。
   ...

D10第5通输出没有陀螺这个选项啊

网友:
你好,我就是调不来我的陀螺仪,我和你的接收是一样的。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问题。。。
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810&extra=page%3D1,求指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第5通输出没有陀螺这个选项啊

把起落架通道设置成陀螺仪啊。D10上直接写的是起落架。

网友:
D1O起落架功能设置里面只有启用和调速器两个选项。。没有陀螺仪,我今天又用RX1002接收试了一下,3灯总是闪自检老是不过····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起落架通道设置成陀螺仪啊。D10上直接写的是起落架。

D1O起落架功能设置里面只有启用和调速器两个选项。。没有陀螺仪,我今天又用RX1002接收试了一下,3灯总是闪自检老是不过····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没有接对吧。  我之前用RX1002和小姨子都没有问题啊。
                     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里面改。

网友:
嗯嗯,RX1002我接好了···我是按照坛子里别人接法接的。但是陀螺有自检不过,我无语了。。RX1002接收机上5通要空过去不用吧,螺距接6,感度接7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没有接对吧。  我之前用RX1002和小姨子都没有问题啊。
                     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里面 ...

嗯嗯,RX1002我接好了···我是按照坛子里别人接法接的。但是陀螺有自检不过,我无语了。。RX1002接收机上5通要空过去不用吧,螺距接6,感度接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RX1002我接好了···我是按照坛子里别人接法接的。但是陀螺有自检不过,我无语了。。RX1002接收 ...

RX1002螺距接AUX1,感度接AUX2。
     接收上 要插6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RX1002螺距接AUX1,感度接AUX2。
     接收上 要插6根线。

我是这么插的,可自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插的,可自检不过

不会吧。你好久给张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好久给张图呢。。。

谢谢啦,问题已解决。。。事实说明D10+RX601不能飞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问题已解决。。。事实说明D10+RX601不能飞450.。。

不会啊。。我用的就是D10和RX601。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用的就是D10和RX601。没有问题啊。

求楼主QQ,求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用的就是D10和RX601。没有问题啊。

你的D10是不是刷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10是不是刷过机了?

没有刷过。1640169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刷过。16401694

已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加

我研究了下,可能是其他通道占用了陀螺仪设置。
把除起落架以外的通道都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了下,可能是其他通道占用了陀螺仪设置。
把除起落架以外的通道都禁用。

果然是的,哈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