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安装到 直升机上PID参数调整 精髓。稳定性大增。视频晚点再上

楼主(2013-07-22):
俺再也不买 价格昂贵的 飞控了。
如此好事:不敢独享:还是公开吧。
——————2013,07,22 最新发现——————
原来APM 2.52 可以换角度安装(以前只知道 向前
参数是:——(今天暂时还没时间 做实际验证 啊。)
“AHRS_ORIENTATION”和“COMPASS_ORIENT”
参数选择项目有:哈哈哈:你的明白:默认是“0”向前 哦
0:None,1:Yaw45,2:Yaw90,3:Yaw135,4:Yaw180,5:Yaw225,6:Yaw270,7:Yaw315,
8:Roll180,9:Roll180Yaw45,10:Roll180Yaw90,11:Roll180Yaw135,
12:Pitch180,13:Roll180Yaw225,14:Roll180Yaw270,15:Roll180Yaw315,
16:Roll90,17:Roll90Yaw45,18:Roll90Yaw90,19:Roll90Yaw135,20:Roll270,
21:Roll270Yaw45,22:Roll270Yaw90,23:Roll270Yaw136,24:Pitch90,25:Pitch270

题外话说完毕、现在开始说直升机的PID参数精髓
——我的最新参数文件——
基本的那些就不说了,你至少要会基本的参数调整:
使得直升机的十字盘能上下、左右、前后倾斜自如 哦。

有时候借鉴别人的参数:但是RC1至RC8,HS1至HS8
之间的参数是“常规定义”这就没必要去照抄为别人的。

COMPASS ——是与 磁场 有关系的参数。自己取舍吧。
FLTMODE 1至6 是飞行模式定义,也没必要去改为别人的。

直升机的十字盘:自我控制是 RATE_PIT_ 和RATE_RLL_
直升机的十字盘:摇杆控制是 STB_PIT_ 和 STB_RLL_
直升机的尾巴::自我控制是 RATE_YAW_
直升机的尾巴::摇杆控制是 STB_YAW_(_都后接 P,I,D)

THR_关联的是:油门杆 控制项目。梳理清楚了大家就好调试咯
推断THR_RATE_是“油门自我”控制项目。
———————————————————————————
简要叙述:最初我感觉“直升机的十字盘”舵量太小,担心风大了
拉不回来,这时候我把:STB_PIT_P和STB_RLL_P从4.5增大到
9.0感觉十字盘舵量“很合适”很舒服咯。

十字盘的 RATE_PIT_P,RATE_PIT_I,RATE_PIT_D 都适当
增大,飞机自稳定就明显提高,但是:大桨盘会有轻微震荡。正常。
注意:这些参数 都是很敏感的 小数,每次试飞千万别改变太

在有“磁场计”的情况下:RATE_YAW_I 直接取 0 ,效果好。
——没必要去做“锁尾巴”的积分运算——

——先说这些:也衷心欢迎 熟悉APM的 模友 补充补充。。。

我现在“定高模式”还不能正常,500 直升机会上下快速颤动。烦。
APM 使用了加速度计来补偿,适得其反,还不如 气压计 稳妥。
——还没找到:关闭加速度 只使用 气压计 的那个参数——

楼主:
视频 留位置。。
我的 APM 是:硬安装到 500飞机侧面的。没减震动
只是觉得:只使用 气压计简单平均数值 来定高 就足够咯。

APM 3.0.1 居然没有 提供 加速度计 与 气压计 数值比例
参数,或者提供 定高模式下 的 加速度计 PID 也好 啊!!

楼下飞:感觉十字盘的 RATE_ _P=0.12 可以再调小点、
RATE_ _I可以增加到0.2,尾巴RATE_YAW_D改到0.01

http://www.tudou.com/v/MSnz_GOQLZ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板凳 坚决顶一下

网友A:
只需注释掉代码里的一行即可, apm减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注释掉代码里的一行即可, apm减震了吗?

2013 07 22 _ 21:33_最新 参数文件::

刚才 在楼下 有 3级风(树枝条 哗哗 动)。

500 直升机 能 基本脱控 飘在 空中 游荡。。

我增加了 十字盘 的 RATE_ _I (0.1 增加到 0.3)
RATE_ _P 由 0.12 减小到 0.10 一切都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高模式:的快速 颤动 是 PID 参数被隐蔽,我无法调!!

我觉得并不是“减震”的问题。不减震 其它通道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3 07 22 _ 21:33_最新 参数文件::

刚才 在楼下 有 3级风(树枝条 哗哗 动)。

其他通道 加速度计是低通滤过后使用的
高度通道 加速度是高通滤过使用的、
如果你飞机震动无法减弱
那还是刷回2.8以前的版本的

网友B:
点头有点严重啊~

网友:
这个必须要支持,另外还建议LZ做下减震再尝试一下

网友:
apm玩到这地步也算出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头有点严重啊~

是 尾巴 总觉得 偏重。。。

所以:被迫 把电池 拼命 往前放。。。

我去 APM 官方报告,请求 开放 定高的加速度计PID参数
这样:我可以大幅度调小P极其 I ,,D 飞机定高不会上下颤动

另外 回复 10楼:减震动 和 转换 APM 安装方向的实验会一起
去做,转换 APM 安装方向意义非常重大,就因为以前没去仔细看
参数——这块 APM 板子 闲置了半年。(去年 2012年 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尾巴 总觉得 偏重。。。

所以:被迫 把电池 拼命 往前放。。。

这跟电池放哪里没关系。直机设计的电池位置是考虑了重心的。还是感度问题,也可能和转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注释掉代码里的一行即可, apm减震了吗?

今天测试了:APM 换角度安装,我 Yaw270度安装OK

这就 大大方便 各位模友: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角度来安装。
COMPASS_ORIENT和AHRS_ORIENTATION这两参数很管用

——————————————————————————
减震泡沫今天也装了,APM 外壳里面也 装了防风泡沫,
实验结果:定高模式 飞机仍然会 上下快速 颤动,这显然是

画蛇添足的加速度传感器的PID数值不合适,可是又无法调。
只好等待:V3.0.1 之后的 新版本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APM 换角度安装,我 Yaw270度安装OK

这就 大大方便 各位模友:可以按照 ...

螺旋桨气流下 定高又困难

网友:
终于有便宜的直升机飞控了,期待楼主有更多新发现,我的直升机买了还不敢飞,一直关注着楼主的动向,呵呵

网友:
靠!发现新大 陆了!!!

网友C:
苦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苦等结果。。。。

V3.0.1 悬停 bug ,其实是:

新版本缺少 AXIS_P (I)(D) 参数,我在 V2.73版本中

将 AXIS_P 设置 为 0 ,飞机悬停、定高模式就不抖动了。

气人的是: V3.0.1 居然 屏蔽了 这个参数 !

网友D(2013-08-21):
引用 楼主:
2013 07 22 _ 21:33_最新 参数文件::

刚才 在楼下 有 3级风(树枝条 哗哗 动)。

apm不是开源飞控嘛!怎么会屏蔽

网友:
有学问楼主辛苦,继续研究天价飞控无处卖,广大模友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不是开源飞控嘛!怎么会屏蔽

开放原代码,没错。。可是 俺们 每天 忙装机

都忙不过来,,没精力去 研究 原代码 啊。。。

APM 已经说了:会在 V3.0.1 之后的版本 修改

——这个 比 Naza-H 要 积极得多,半年前俺就
给Naza-H说了——要增加 震动测试 数据报告功能。
结果半年过去了,这个小小的软件改进仍然没动静。

于是俺:放弃采购Naza-H ,转来琢磨 APM 运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 在这里 预告:又装了一架 零件全新的 500
—也是带 APM 飞控的,还没试飞。调试+预售中

网友:
调试的很好,不错

网友E:
关注您的进展,相对四旋翼,应该说常规布局的直升机控制更为复杂,自主控制的难度更大,技术含量更高。
将来有机会向您请教!

您用的直升机配置如何?留空时间和有效载重大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你就是我心中的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您的进展,相对四旋翼,应该说常规布局的直升机控制更为复杂,自主控制的难度更大,技术含量更高。 ...

姿态算法,其实和多旋翼是一样的。

差别在于“输出”的方式不一样,其实
我们都只是在:运用别人的劳动成果。

电动的 在电池性能 没有根本性改观的情况下
通常也就只能飞10到20分钟。。。

500飞机 俺挂 970克的 9000mAH 的3S电池,
也只能飞15分钟。

估算一下:挂 450克 的 5200mAH 3S电池
因为重量轻(电流小)估计也能飞 14分钟 左右。

使用电动飞机 测试 调试 飞控 比较方便些。。

网友:
刚才调了一下apm,arduplane 的hex文件大概100多k,arducopter 3.01 有200多K,基本接近2560的极限了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旋翼飞行器相对于固定翼的控制难度。

本来还想弄个常规布局的直升机来协助调试来着,粗略看了下,挺复杂的,还是弄个微型4旋翼吧。

固定翼场地不好找,飞太快,而且飞机一大靠手丟起飞的话难免摔上几次

网友: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实验。
~~~~~~~~~~~~~~~~~~~~··

网友F(2013-09-21):
楼主,发射器右摇杆必须向下,左摇杆向右  无法解锁,红灯一直闪, 是不是有什么参数要设?

其他所有参数都使用你的文件参数, GPS也正常了,兰灯一直亮。

网友:
努力学习,刻苦练习,早到楼主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射器右摇杆必须向下,左摇杆向右  无法解锁,红灯一直闪, 是不是有什么参数要设?

其他所有参数 ...

3.0.1 解锁 条件 很苛刻。。GPS 似乎 必须接。。

ARMING_CHECK  —— 请 设置 为 0  试试 。。

网友:
太专业了,赞~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希望能多分享点经验

网友:
坚决顶一下

网友(2013-10-24):
mark  APM2.52安装到 直升机上PID参数调整 精髓。稳定性大增。

网友(2013-11-24):
楼主威武!APM2.52安装到 直升机上PID参数调---留个记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视频 留位置。。
我的 APM 是:硬安装到 500飞机侧面的。没减震动。
只是觉得:只使用 气压计简 ...

Apm可以装到有副翼直升机上吗?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可以装到有副翼直升机上吗?大师

设置 界面中 有个 选择项 : 可以选择 有副翼——>

——>对应的高级参数:H_FLYBAR_MODE = 1 是有副翼

但是 从来 没有 实际飞过 哦。无副翼 优先 !!!!

网友(2014-02-28):
楼主有装在汽油机上的经验吗? 我一直没搞懂 油门舵机是连在哪个通道上? wiki力解释是在第8 通道,但是那是接ESC的, 国外论坛上说油门舵机是连在接收机上的,我觉得是不对的,如果自动飞行一旦失去了奥空信号那不是要炸鸡啦, 求解,最好有连接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