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电,以炸机结束。

楼主(2013-07-22):
今天出去飞,飞着飞着就开始翻滚,就炸了.
-----------------------------------------------------------
估计原因:飞远了,听不见BB响的声音,也没注意电压.没电炸鸡.
--------------------------------------------------------------
损失:3只桨,电池轻微鼓包.
-------------------------------------------------------------
经过:炸鸡后,向的那个方向走过去,忽然听到BB响的声音,就过去了.发现飞机翻了180度,电池被甩出,GPS被甩飞.
经检查电机,电调,飞控,机架,数传,GPS均没事.
通过最后一刻传回的数据,查询位置,刚好是炸鸡地点,看来找飞机也容易了.
-----------------------------------------------------------------------------
启示:没电,不要飞远.

网友:
我比楼主幸运多了。我的电池没电幸亏飞得不高,动力不足,缓慢降落,落地后在推油门有两个电极都不转了。如果飞高了飞远了,后果。。。。。。。。。。。。
不过不明白为啥到了报警电压。没报警。
也不要完全信任bb响了。千万要计算好飞的时间。差不多就该降落。。。。。。

网友:
没炸到人,还能捡回来,就是大大的福气!

网友:
还好
小教训

网友:
要长经验啊!!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全尸  不错了   小炸

网友:
吃一切长一智

网友:
炸出 经验就好

网友A:
损失不大,我的上星期5,飞过了头,超过7楼,看不到了,急了急速拉杆,结果悲剧,炸6层墙上后上10几米的树顶上挂这,害的本人爬树上才拿回,损失了一个力臂一个电机,一个奖,其它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失不大,我的上星期5,飞过了头,超过7楼,看不到了,急了急速拉杆,结果悲剧,炸6层墙上后上10几米的树顶 ...

注意啊,不要瞎飞,看不到的千万不要动遥控,最好gps打开,跑过去看到了,再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