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6模拟器里面可以像凤凰那样设置油门曲线吗

楼主(2013-07-22):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哪里设置,凤凰的话直接在设置通道映射哪里就可以设置油门曲线了。g系列的
模拟器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当然可以,还可以分别用发射机曲线,或者电脑上设置,
用发射机比较接近真实,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969

楼主:
呃,一楼的兄弟误会我的意思了。用高档的控当然可以使用自己控里的油门曲线。我用的sm600这种非常低端的假控,连电池都不用装,在凤凰里软件可以模拟这个油门曲线还有螺距曲线的功能,控本身没有这个功能。而在g系列里需要控本身带这个功能,软件只是把通道映射一下而已。

网友B(2013-08-28):
同问! 凤凰可以设置!G6找不到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C:
要先編輯飛機再到裡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