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跟踪云台 FPV

楼主(2013-07-22):
有冇人試過dji 悟空 加裝自动跟踪云台 FPV.  要不要加GPS.
本人套悟空巳有IOS  .GPS 全套齊,是不是買夸自动跟踪云台就可以,怎樣駁線,,請指教

网友A:
首先看你用哪种跟踪云台,我用的AAT,所以只给你提供AAT跟踪云台的方案,有两种:1、用DJI的GPS,需要引出TX和GND接至AAT机载模块的绿线(RX)和GND,机载模GPS通讯波特率必须和DJI相同(拨码开关);2、单独加一块GPS模块供跟踪云台使用,同样tx-rx,gnd-gnd,单独模块需要供电;其他接线就不用赘述了吧?

楼主:
謝謝.我會用AAT 試,有問題再請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用哪种跟踪云台,我用的AAT,所以只给你提供AAT跟踪云台的方案,有两种:1、用DJI的GPS,需要引出T ...

前辈能否具体说说用dji gps怎么办。

网友:
不管是什么GPS,只要你知道引出的每根引线定义就行,找出其中的RX和GND并联至OSD即可

网友:
好东西可真多呀,新人只能看着学习,不懂

网友:
大疆的GPS码率和ATT提供的解码率不一样,除非换码率,为了保证大疆飞控的稳定,我建议单独在放置一个GPS作为att数据提供

网友(2013-09-12):
向前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