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恒力4225 安装浆的方法

楼主(2013-07-22):
我用的是仿ATG 1238浆 ,在安装浆的时候恒力4225电机自带的那个铁环要不要放在最下面? 浆自带的塑料环要不要塞进浆眼内?
麻烦帮我看下 我的浆这种安装方法对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铁环可要可不要,要放就放在最下面。 浆自带的塑料环是一定要塞进浆眼内的。

网友:
变径用的,桨带的和电机带的作用一样。

网友:
底下的 环我装了。。桨带的圈圈,你一个个试,刚好能套进电机桨轴又不松的,就把它嵌到桨的中心环里去。

网友:
貌似浆可以完全压下去 跟螺丝那个平面一样平  然后上面螺帽这边那个垫片 我都是反过来装的 难道我装反了

网友:
塑料与铁环二选一

网友:
塑料的要套到桨中间去,然后桨套到电机轴上,然后再上金属垫片,不过不是你照片的那种上法,反过来,小直径的在上面,然后再上防滑螺母或者子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环可要可不要,要放就放在最下面。 浆自带的塑料环是一定要塞进浆眼内的。

不放铁环的话,浆也下不到最底下,因为塞在浆中间的塑料环细。

网友:
放变径环  电机环放上边 但是你放反了图里

网友:
铁环是给螺母情况下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上面的浆安装错了。

这个正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上面的浆安装错了。

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上面的浆安装错了。

貌似你这个还是不对吧。那个垫片是装在上面的吧。

网友B:
我是这么装的

楼主:
晕了到底是上面还是下面啊

网友:
17楼的安装正确,楼主两次安装都是错的 第一次垫片位置对了但是安装反了,第二次安装没反但是位置错了,干嘛不试试第三次安装 按照17楼的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装的

我也是这么装的。我的想法是这样拧紧子弹头是不会伤桨,而且桨工作时即使的轻微打滑也不会给子弹头太多的扭力,相对安全些,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