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就侧翻,郁闷中。。。。

楼主(2013-07-22):
新装的四旋翼,好盈铂金30A配恒力4225电机,电调默认设置,悟空服役一年多一直正常,刚从六旋翼上拆下
装机完毕连接电脑设置好了试飞,等卫星7颗了平衡模式起飞,悬停还没半分钟,还没来得急切GPS模式就炸了
郁闷啊,平衡模式都炸啊。。。
求大家帮忙分析下是电调需要设置进角吗、还是其他
另外OSD数据能拷贝出来吗?不然怎么给DJI分析啊?
最新情况:数据已给DJI分析中……

网友A:
我前几天也刚装了一套用WKM,恒力4225,610KV电机,APC1147桨,650机架,4S, 铂金30A(进角设置为高),试飞很稳定,建议你重点查一下电机,桨,机架的振动!

网友:
我是4822  390KV  1238  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刚装了一套用WKM,恒力4225,610KV电机,APC1147桨,650机架,4S, 铂金30A(进角设置为高),试飞很 ...

你好,,你的铂金30A  是把进角调到最高了吗

网友:
好盈铂金30A出廠設定15度
我就設定到最高 400KV的穩定

网友:
LZ老手了 自己研究吧

网友:
检查电机插头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不知有沒科學根據
我都GPS搜星到9棵
起飛前都打一下平衡模式
再打回GPS模式才起飛
為什麼? 聞說在搜星期間 雜訊很多
打一下去平衡模式 清除一下就穩定飛
信不信??

网友:
数据时可以导出来的。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 ... rk-ii-downloads-cn/

下载个调参软件即可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能复制出来的
。感兴趣看看你的数据,能发一份过来瞧瞧么,326455604@qq.com

网友:
久经沙场也会阴沟翻船的,黄瓜老弟出师不利要安慰些。依你的经验完全可以解决

楼主:
估计是飞控的问题,OSD倒出的数据全部是一条直线,仿佛没有起飞过一样,文件已经给DJI技术了,不知道他分析下了怎么样,
随是老鸟,但我是个懒鸟,以前装机都是一切OK,所以说明书啥的都没研究透,今天炸鸡太郁闷了,悬停不到半分钟,直接侧翻,救都没法救,就在眼前,瞎呆了,还好离地不高,飞机捡回家就不敢动了,先发个帖问问大家看

楼主:
进角的问题,我直接打给好盈技术了,说是铂金电调程序是会从你设置的进角开始自动向上搜索合适的进角,一般默认15度OK,自动向上搜索,没有合适自己回到15度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就几个原因
我是因为机架太软翻的,刚开始离地还好,刚到一米高左右就翻了
一,机架太软
二,振动过多
三,选错模式,电机接错

楼主:
电机、电源线全部是直接焊的,四面都焊透,特地买的300多的好焊锡,应该没有问题
架子是飞越650,全新装机,全部螺丝胶,IMU直接用3M粘在中心板,桨是原装APC,做过动平衡,
装的很细心,所以炸鸡及其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有沒科學根據
我都GPS搜星到9棵
起飛前都打一下平衡模式

跟你一样的起飞方法

网友:
电池的插头你检查了吗?

网友:
肯定没烧香

网友:
技术都是从炸鸡中学来的。小炸不错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恒力盘式电机跟好盈铂金电调不匹配
换电机解决了

网友C(2013-11-0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恒力盘式电机跟好盈铂金电调不匹配
换电机解决了

LZ换了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换了什么电机?

TM3515电机
不堵转,效率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TM3515电机
不堵转,效率高

Tm3515+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3515+铂金30A?

TM30A,原配电调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TM30A,原配电调比较好

哦,这个动力配置好贵啊…………

网友:
对恒力  我就不落井下石了  ··慰问楼主 知道原因  就好···不象我  只能归罪外星生物!

网友:
不懂!没有研究这么深入!加强...

网友D:
应该是起飞前拍照了,楼主老鸟了,这忌讳难道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起飞前拍照了,楼主老鸟了,这忌讳难道不知道?

看来我俩说的堵转还真说中了。

网友:
堵转是个例吗?我们当地四轴六轴基本都是用恒力4225或4822从未发现有反应堵转炸鸡的情况。刚用恒力5134装了一台8轴,准备给大疆5D云台用的,现在看来有点虚了,准备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