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充电器是不是平衡得很好呢?

楼主(2013-07-22):
本周带了一个大
电池
出去,准备给3S2200ma的电池高速充电,结果设置6A充电电流,一会儿就降下来了,用很小的电流做平衡,测量了一下,是某片电池太低电压了,平衡动作花的时间很长很长!
好的
充电器
是不是平衡动作很快呢?比如像PL6、PL8这样的?
我觉得,独立充电的充电器是不是很给力,它不需要做平衡动作啊!

网友A:
没用过高端充电器!坐等学习!

网友B:
功率才是王道,一分功率一分钱呐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D:
应付不平衡的电池,A6才是王道!

网友E:
不如用3个一样的单节锂电充,非常“平衡”

网友F:
我的gtpower平衡某几块电池是要花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对于这些问题电池我现在不平衡了 充满再用1s模式单独充每节电芯 飞行后再用平衡模式充电会大大减小充电时间 但是如果和其他电池用并充板一起充过 又不平衡了 经验之谈 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G:
没用过好货不知道

网友H:
标题
充电器的算法大同小异,平衡的快慢,与平衡参数设置有关,更与电池好坏有关。充电器好坏跟价格正相关,价格跟充电功率正相关。再好的充电器遇到坏电池,都会虎落平阳被犬欺。
结论,好的充电器平衡不一定快,一定可以大功率充电,大功率放电,用户可以按需要设置很多参数,可以在电脑显示电池的每片电芯充电、放电状态。

网友I:
选充电器,平衡性差的或是老电池最好选A6之类的并冲,大电流快速充电首选串充,串充电池平衡性好的话充电到临截止电压后平衡的很快,当然好的充电器相对来说平衡的精度和速度都会好一些,我是手里并冲串冲各一台

网友J:
A6性价比高点!

网友K:
BC168 和A6 都是很好用的充电器!能单片给电池平衡和充电 不管压差多大都可以 PL8压差太大的话就杯具

网友L:
小电池就用168充吧,大电池用PL6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