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22电机桨怎么固定牢固?

楼主(2013-07-22):
请教4822电机桨怎么固定牢固?
各位都是怎么固定的啊?

网友A:
不是带个防松螺母的吗。。那个你怎么震都震不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带个防松螺母的吗。。那个你怎么震都震不松吧。

嗯,以前一直用子弹头,总担心转着转着松动了,下次用螺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浆夹

总担心子弹头的桨夹时间长了会松动,使劲拧紧又怕把桨给夹坏了。

网友:
正桨 用正牙的子弹头
反桨 用反牙子弹头

不会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