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视频-》新款RC50/5叶动平衡涵道组装载双50涵道ASTRO飞翼贴墙测试【更新首飞视频】

楼主(2013-07-22):
7.28首飞视频更新,忘记充电了,用个4.0的2200 3S电池飞了两分钟,很休闲,声音比较轻盈安静,垂直爬升无压力。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4NTA5NTk2==.html

----------------------------------------------------------------------------------------------------割一下

RC的50/11叶涵道相信很多朋友都在使用,但是由于过于暴力,对于很对希望休闲飞的朋友来说续航时间一直是个问题

这次有幸从RCBLOG获得了两个最新的5叶涵道动平衡组,只需要30A电调即可爽飞,那么推力究竟能达到多少我也很好奇,于是做了下面的测试

装机完成,搭载雷鹏巨人50C电池后称重

读数是735g左右
准备全油贴墙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2MTUzNDky==.html

视频上可以看见,满电的时候推力是绝对超过这个数值的,头一分钟大部分时间稳稳顶在台面上
全油两分钟收油,测得电压3.69,负载电压降至3.5左右
开始充电,充满后测得两分钟放电1815mah

1815*3600/1000 安秒=6534安秒 ,再除以120秒,得到这120秒的每秒平均电流是54A

那么分到两个涵道,耗电的问题是肯定解决了,每个涵道的平均电流只有27A

至于推力,我保守估计装机后满电应该至少有800g,也就是每个涵道400g,27A电流的5叶50涵道,我觉得可以接受了

但是声音确实比11叶涵道差很多哈,真是不可兼得啊。

但是到底推力是多少呢,我不死心,于是装载了4000mah的电池

起飞重量达到了875g左右

继续暴力贴墙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2MTUxNTI0==.html

可以看到,推力应该是刚好接近1这样,没有明显向上的趋势,手轻微把持能维持高度
所以官方放出的440G的推力,应该确实是接近真实数据的。

改日试飞后上视频

以上实验纯属娱乐,有思维不缜密的地方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
计划什么时候首炸,到场观摩

网友:
理工男啊

网友:
赶脚是炸机的前奏

网友:
应该不错,推比过1了,而且雷鹏电池不错

网友:
厨房比书房文艺许多!

网友:
涵道还要休闲。。。充电器好高级

网友A:
推力不平衡啊,右发推力大于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不平衡啊,右发推力大于左发

不会特别明显

网友B:
50/11推力大,还是这个50/5大呢?我也准比想把两个50/11装上ASTRO飞翼上,唯一担心就是RC50函道太单薄,之前装过黑旋风64,降落不好函道电机固定架和扇叶都炸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1推力大,还是这个50/5大呢?我也准比想把两个50/11装上ASTRO飞翼上,唯一担心就是RC50函道太单薄,之前 ...

肯定是50/11推力大,但是耗电也大这个ASTRO飞翼的固定方式就是这样,我们这边三台这个飞翼炸鸡都是黑旋风64的涵道壳和电机扇叶分离。绝对不是个例

网友C:
在装个64的 才叫真的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装个64的 才叫真的暴力。。

那样电池需要加大,翼载荷也增加,飞起来手感会很差。
真要飚速度,涵道绝对不是第一选择哈。肯定是螺旋桨机的效率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电池需要加大,翼载荷也增加,飞起来手感会很差。
真要飚速度,涵道绝对不是第一选择哈。肯定是螺旋 ...

我这个飞机用涵道飞的 装了蓝岱那个250的涵道 4S电池 全重在960G 一样好飞 一样有速度 刚开始的时候炸过一次因为没习惯速度 修好之后还是很好飞 翼载荷在这种三角翼上面 影响不大的 而且我觉得不是涵道没螺旋桨快 只是涵道设备要求更高而已  我装机推力在1.2左右 推重比也在1:1.2左右了 而且飞机重量大 惯性越大 俯冲速度也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飞机用涵道飞的 装了蓝岱那个250的涵道 4S电池 全重在960G 一样好飞 一样有速度 刚开始的时候炸过一 ...

这机子装3涵道起飞重量肯定超过1KG了,多一个涵道还要再多一个电调呢,我的单50涵道飞翼速度已经过150了哈

网友:
期待精彩飞行视频

网友D:
这个测试好 我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机子装3涵道起飞重量肯定超过1KG了,多一个涵道还要再多一个电调呢,我的单50涵道飞翼速度已经过150了哈 ...

两了个RC50就上150,我装了个4S水星64在后倾拿款测速才132

网友:
RE: 新款RC50/5叶动平衡涵道组装载双50涵道ASTRO飞翼贴墙测试【FLYINGGOD】

引用 楼主:
这机子装3涵道起飞重量肯定超过1KG了,多一个涵道还要再多一个电调呢,我的单50涵道飞翼速度已经过150了哈 ...

单50是什么飞机?

网友:
厨房烘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了个RC50就上150,我装了个4S水星64在后倾拿款测速才132

兄弟你看错了,不是这个双涵道上150
是单RC50/11涵道的尖叫者飞翼上1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测试好 我也试试

结果可以汇报个哈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楼主:
7.28,视频更新

网友E:
先顶一个,然后问一下,这个涵道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顶一个,然后问一下,这个涵道多少米?

150好像

楼主:
调整了尾喷口,解决抬头问题,择日再飞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飞

楼主:
太热了,这边40度好多天了,出去飞会死人的。。。

网友F:
这款飞翼的重心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飞翼的重心在哪?

碳杆前面1-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