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刚升级3.01 无法解锁,怎么解决,高手帮下谢谢。

楼主(2013-07-22):
具体应该怎么办?pre-Arm Check 的功能在哪里关闭?

网友:
升级后,校准遥控,能正常解锁的飘过

网友A:
在Adv parameter list 中将arming_check 设为0,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这样

网友B:
我也遇到此问题,已解决。
1、重复刷2.9与3.0(不知为何,别人这么说的,我也照做了;
2、按照老外罗盘校准的方式校准(可在百度搜 apm罗盘校准);
3、按照泡泡的方法进行加速度计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此问题,已解决。
1、重复刷2.9与3.0(不知为何,别人这么说的,我也照做了;
2、按照老外罗盘校准 ...

学习了

网友(2013-09-21):
引用 网友A:
在Adv parameter list 中将arming_check 设为0,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这样

我按照你的方法有效 可以解锁 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

网友:
去里面把罗盘校准关掉,看看能不能解锁,我的就是这样,刷了3.0后,没有进行罗盘校准,不给解锁的,关掉罗盘就可以解锁了,可是关掉罗盘后,第四通道输出好小,已经换了电调的位置,不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是apm输出的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第4通道输出那么小,和其他的不同的!

网友C:
连着电脑解锁啊,电脑上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能解锁。

网友(2013-10-21):
罗盘 加速计 遥控全部校准了才准解锁

网友:
九楼正解!

网友D(2013-11-22):
引用 网友C:
连着电脑解锁啊,电脑上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能解锁。

什么地方可以看,日志文件吗?我总是不能解锁。
没有搜到卫星之前能解锁吗? 我看Arming_check 这个参数连GPS和电压都要检查。我的总是不能解锁,必须将这个参数设为0才能解锁。所有加速度、罗盘、遥控、电调我全部校准过了。不过是把飞控从飞机上取下来后,用USB接着电脑校准的(除了校准电调和遥控是接着6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地方可以看,日志文件吗?我总是不能解锁。
没有搜到卫星之前能解锁吗? 我看Arming_check 这个参数 ...

用USB连着电脑,把MP打开,连接上。
用遥控器试图解锁。

如果解锁不成功,左上角的窗口会有红色大字说明为什么不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USB连着电脑,把MP打开,连接上。
用遥控器试图解锁。

谢谢 看到了, 解锁时提示电压不对 不给解锁是不是因为我的没有安装电压电流模块 ?有QQ吗 方便加我学习一下吗  我的是8704010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 看到了, 解锁时提示电压不对 不给解锁是不是因为我的没有安装电压电流模块 ?有QQ吗 方便加我学习一 ...

不是电压电流模块的问题。

是飞控板供电电压不够。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调输出的电压。最好要5v多一点才行。比如5.25v.

你先量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压电流模块的问题。

是飞控板供电电压不够。

用的是中特威的UBEC  5V 6A  ,万用表量过了5.1V左右,UBEC接在输出端,插着JP1 ,所有电调的5V全部挑出来了,仅用UBEC供电

网友:
APM能承受5.5V的供电吗  我的UBEC上有5.5的跳线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中特威的UBEC  5V 6A  ,万用表量过了5.1V左右,UBEC接在输出端,插着JP1 ,所有电调的5V全部挑出来 ...

在接遥控输入的地方量一下电压吧。

如果这个地方低于5v,那就把供电插到这个地方试试看,如果能解锁,就是电压问题。(但是不建议长期接在这里用)

网友(2014-12-31):
解锁出现prearm: check mag field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是解鎖後油門推至50~100還是無法離地是哪邊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