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收了个2手车无法启动,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7-22):
我怀疑是不是被坑了??完全没法启动!!没有拉线,电点火放上去一点反应也没有,手动油很难吸进去,不知道这个怎么弄的??还有,这啥型号??要出的话能出多少钱?

网友:
用电启动棒

网友:
HSP的油越,94166,这是用启动棒启动的。点火器放上去不启动当然没反应。“手动油很难吸进去”这个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
油车~~~
很好玩,也很折腾
启动要起动棒,插菊花启动,启动时点火夹夹到缸头火头上,启动开后,怠速稳定住,去掉点火夹,启动前先上油,看进油管充满油后,再转几下,然后启动.
跑完忒脏,清洗忒痛苦.

网友:
楼主200出我吧,嘿嘿我会玩

网友:
同楼上200出我收!!呵呵!

网友:
210我收,我打赌楼主会搞得很痛苦

网友A:
1.检查点火器是否有点。
2.检查火头是否坏了。
3.油门怠速是否过大,怠速油门空隙只有1至1.5MM,不要过多或过少。
4.以上都排除了,检查是否能上油到引擎,如果不能,把点火器拔出,打开空滤器,用手指按在空滤口空拉四五下油门手拉启动器,这是明显看见引擎可以上油,这时候可以插入点火器进行启动。
5。接下来关于调车,基本在主油针和副油针在2.5圈至3.5圈之间进行调整,调整到高速、低速和杀车都不灭火,高速时候引擎发出尖锐声音就即可。
以上是个人经验,希望对你能用得上,模型要经过磨练积累经验进行征服的,买回来就能玩啥都不能愁那就是玩具。

网友:
你这个车都改了电启动了,怎么手动?二手没配启动棒给你吗,用电起子也行。先用手指堵住排气,不插点火器空转几下看到燃料进了化油器以后,不再堵排气管,再插点火器,用启动棒插入启动后盖,机器打着后几秒钟怠速稳定再扯下点火器。记住点火器不能连续插在火花塞上超过15秒,不然烧掉火花塞了。

网友:
进油的话,拔掉排气管上的气压管,用嘴吹,油就上去了!

网友:
问卖家便知道

网友:
无限的车子很好玩的,我自己都有两台一台平跑,一台短卡改大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点火器是否有点。
2.检查火头是否坏了。
3.油门怠速是否过大,怠速油门空隙只有1至1.5MM,不要过多 ...

请问这个怎么检查??火花塞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检查??火花塞怎么判断好坏??

简单,拿工具十字内六角筒套折火头出来,再用点火器插住火头,看看是否有点燃保险丝就可以确认是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拿工具十字内六角筒套折火头出来,再用点火器插住火头,看看是否有点燃保险丝就可以确认是好坏了
...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