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飘飘

楼主(2013-07-22):
今天飞塞斯纳182,1.22m的。风不是很大,反正树叶只有小叶子会动。但奇怪的是,我第一次飞上去失控,第二次飞,一切正常,但感觉特别飘,可风也不大呀,以前风比这大都没这么飘,我油门是开得小的就是刚刚能平飞的那种,而且感觉特别不稳,微调也用了,就是不稳。我就是电机座固定了下呀,虽然会和原来的有所误差,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知道油门小是会飘,但以前没感觉这么飘呀,,难道是我不飞久了的错觉。。。。? 求解答?

网友A:
夏天高空的气流是说不清楚的,你没法清楚的看到。所以是正常的,当然仔细检查飞机也很有必要。

网友B:
我飞下单翼海盗也飘...

网友C:
塞斯纳的飞机速度快嘛?适合新手不?对场地要求要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高空的气流是说不清楚的,你没法清楚的看到。所以是正常的,当然仔细检查飞机也很有必要。

嗯嗯,大概是吧

网友:
下面风小,上面风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下单翼海盗也飘...

我也想玩废了塞斯纳入海盗或者bf109。。。。。。。。不过打算先做个扳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的飞机速度快嘛?适合新手不?对场地要求要不高啊?

不快的,适合新手,场地要大点,不然不好降落,选飘飘或者塞斯纳其中一个吧

网友C:
之前玩电直的,不过对固定翼也有兴趣。好像到了涵道飞机就很快了吧  新手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
呵呵,加大油门就不飘了

网友:
塞斯纳适合新手~
但是不适合不爱动手的新手~
因为炸坏不好修~ 不过绝对好飞

网友:
多飞飞就行了,别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玩电直的,不过对固定翼也有兴趣。好像到了涵道飞机就很快了吧  新手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玩过电直玩电固很快的,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玩废了塞斯纳入海盗或者bf109。。。。。。。。不过打算先做个扳机先

额,很久了,一直不敢碰下单翼,失速秒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