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aircraft GPS位置精度指什么,为什么突然降为0?

楼主(2013-07-22):
看下图,速度精度一直不变,位置精度突然降为0 ?

还有个疑问,同样的场地,看我以前的卫星数,最多8颗,今天飞的几块电池,都是12颗卫星,奇怪?

我只是用了4S的电池,难道电压对搜星影响这么大?

网友:
1.06固件暂时不支持黑匣子中GPS位置和速度精度的显示
升级为1.07固件后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还有这事?
万一在天上出问题,就找不到了

网友:
这项数据,1.07 固件才会有效。
1.06固件该项数据无效。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
94啊 偶的1.06也有显示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