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涵道

楼主(2013-07-22):
请问两个70mm黑旋风塑料涵道配60A新西达电调可以用一个6s的锂电池吗?

网友:
双电机,双电调,从单电池取电是没问题的。但是,黑旋风涵道如果用原厂电机,貌似就没有适合上6S电池的。

网友:
黑70只知道适用3S-4S,6S超载严重。个人不建议在涵道上连接新西达电调。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上6S,最好用4S的,6S的话除非是11叶桨90涵道最适合

                   风暴

网友A:
黑旋风双70的话,楼主担心电流大,4s电池不行,其实可以用双电池分别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旋风双70的话,楼主担心电流大,4s电池不行,其实可以用双电池分别供电

用4S担心电流大,换6S不知道还要更大多少。

网友:
除非你电池C数能60或以上,所以理论上你还是2电池吧

网友C:
当然不可以 你用4S XXD都有可能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S担心电流大,换6S不知道还要更大多少。

黑旋风不能用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可以 你用4S XXD都有可能烧掉

那么其他牌子的60A电调会烧吗?

网友:
6S肯定不能用 4S其他牌子的60A电调可以的 不会烧

网友:
新手学习qq群:195158320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