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450逆时针旋转问题。

楼主(2013-07-22):
狂旋的问题解决了,打电话给店老板,他说可能这个位置滑了,拆下果然把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位置,齿轮咬不住轴了,速度一快就滑,店老板说给我发个这个部件,齿轮这里上点胶水也能先凑合。

但是修好后发现大油门还是有些右旋,,还是要调啊,继续摸索

新问题:
今天又通电趴了一会儿地,自旋问题没有解决,我就观察
发现在静止,带一点点油门的时候,尾翼是旋转的,但是稍微再加一点油门,尾翼就不转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
我拆掉电池,单独转大桨,皮带,齿轮,都滚动,尾桨也再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所在呢?

老问题:
本人新手,非常非常新的新人。
网购的一架450。收到机器的时候无比激动啊,以前都玩的玩具小飞机,这种飞机还没搞过,通电玩了一会儿。没敢飞起来,在地上趴着。
后来去草地,尝试离地一点点,然后桨打到草上,侧翻,后来就出现故障了。
从来没玩过。网上查资料,自己研究,发现是舵机有问题了,拆舵机,再打开,才发现扫齿了。三个舵机都扫齿了。
看了下是TP的舵机,于是网上去买了对应的舵机齿轮组,,同时又在那家买了银燕ES09MA 9克金属舵机备用,还买了一堆小零件
等了两天,总算到货,换上后,那个塑料舵机臂又忘记上螺丝,继续趴地的时候,中间舵机臂滑落,被大齿盘打断了。。。
又上网,买适用于辉盛9g舵机易损臂,顺带又买了一组亚拓的六角螺丝刀啊等等一堆配件,等来货后,发现舵机臂的齿,套不上舵机,太大,,,无奈,只好当配件了。
幸亏买了4个银燕,全部换了下来。
今天总算搞定了,然后在趴着飞,,,,发现这回自旋的厉害,逆时针,油门越大,自旋越快。
用的是图中的陀螺仪,调整过陀螺仪上面的两个小开关,,各种组合没能解决掉自旋,,,,请教大神啊。

网友A:
楼主入错坑了,没有基础入大机,而且入了一台坑爹的大机,变成被机机玩

网友B:
把陀螺仪上的正反开关反向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陀螺仪上的正反开关反向就是

陀螺仪上面两个小开关,形成4个组合方式,我都试过了,没有解决了。
怀疑会不会是尾桨不平衡了?
明天在做个平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入错坑了,没有基础入大机,而且入了一台坑爹的大机,变成被机机玩

我倒不这么认为哦,再难的飞机也有人玩的溜。
只有技术不到家的人,对吗?
我觉得我是个新人,我就慢慢的拆装吧,也很有乐趣啊。

网友:
这个舵螺仪我原来也用过,特难调,未正常飞过,后来换了.

网友:
lz心态真好!

网友C:
你先玩模拟器么

网友:
7楼说的好!好的心态,坚韧不拔的毅力,对航模的执着,乐在其中!

网友D:
1 还是不要用银燕飞直机了,现在KST215有活动,还是满便宜的
2 是不是陀螺没感度,所以不锁尾?要是方向反了,飞机会急速自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 还是不要用银燕飞直机了,现在KST215有活动,还是满便宜的
2 是不是陀螺没感度,所以不锁尾?要是方向反 ...

对了,还是换个陀螺吧,要是飞有副翼的,至少论坛收个GP750,也才1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玩模拟器么

现在用的乐迪6通道的空,论坛里面好多人说不好。准备入手个华科尔的,新人不怎么会选择。
然后那个乐迪的控,,模拟器上面设置的不好,,,或者说我也不怎么会设置,,所以现在都不在模拟器上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还是换个陀螺吧,要是飞有副翼的,至少论坛收个GP750,也才100多块

谢谢哈!
新人,,好多都还不懂呢,我是抱着先买个入门,然后研究,慢慢升级,呵呵,,,
论坛怎么收啊,有没有专门的交易区啊,,我收个GP750试试,,,还要重新买个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
新人,,好多都还不懂呢,我是抱着先买个入门,然后研究,慢慢升级,呵呵,,,
论坛怎么收啊 ...

去下面的二手区,经常有人出GP750、GY520、SQUAKE(这个可能拼错了),这3个都可以的,别买GP780、KDS800什么的就OK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直升机不是推油门就能起飞的。建议买台华科尔的mini CP套机,学会了四面旋停,再玩你这台450,华科尔的摇控器可以玩模拟、小机和今后升级的大机。

网友:
'看这描述我咋感觉除了电子方面还有种可能是尾传动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上面两个小开关,形成4个组合方式,我都试过了,没有解决了。
怀疑会不会是尾桨不平衡了?
明天在 ...

如果是皮带传动,皮带松也会

网友:
坑爹的大机

楼主:
更新问题啦

网友E:
LZ有靠谱点的设备 才能放心练技术啊。不然今天 不锁尾 明天又自旋 后天 电机冒烟 大后天烧电调或者保护 大大后天失控啥的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有靠谱点的设备 才能放心练技术啊。不然今天 不锁尾 明天又自旋 后天 电机冒烟 大后天烧电调或者保护 ...

什么装备炸鸡后不坏,你告诉我,我立马去买。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装备炸鸡后不坏,你告诉我,我立马去买。呵呵

俺知道的一些简单常识都告诉你了,不信可以无视。!祝 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