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电调和马达问题

楼主(2013-07-22):
不知道怎么了.我不知道是电调 坏了还是马达坏了.通上电之后
舵机
都可以动,就是马达不动,马达通电之后也没有响声了.不知道怎么会事,是
电机
坏了还是电调坏了呢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谢谢.......

网友B:
电机是否有异味? 一般电机如果烧了,应该会有一点烧焦的气味吧……
猜测电调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