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快来!【naza v2抽筋坠落】【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13-07-22):
     很好很好很好的一天……

      兴高采烈地到对面的空地试飞。结果在第8分钟的时候突然开抽!我以为是naza
也想家了所以赶快切姿态模式,不过问题并未解决,继续抽。貌似控制好像没有问题,
然后我开始下降。直到落到草丛中……
【炸鸡后的图】

配置清单:
naza-m升级v2
恒力4822 610kv电机
飞腾30a电调
1447碳纤维桨
1.2g三叶草图传
毛子2.1两轴云台

视频在一楼

楼主:
只损失了一根碳桨

楼主:
速求解决!!这次是人品大爆发。下次还是这样可就玩完啦!!!!!!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的差不多就是桨是12*38的,症状和你的也有些相似,就是突然没有了动力飞机左右摇摆的降落了,还好降到了草丛里没有大碍,原因至今未找到。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包装有创意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同样事情,直接翻坠落

网友:
云台那样挂整机的重心肯定靠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的差不多就是桨是12*38的,症状和你的也有些相似,就是突然没有了动力飞机左右摇摆的降落了,还 ...

配置一样 1238浆,也是左右摇摆坠地,在坠地的时候四个电机始终在工作,但有种动力不足的感觉。

楼主:
当时的症状就像是以画圈形式打升降和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包装有创意

控架曾经是我自制的多功能便携式脚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392

网友:
如果切手动正常,那有可能使低压保护。

楼主:
注:两层低电压保护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楼主:
顺便问一下,dji官网怎么上不去了?

网友:
NAZA,L阉割版,自装机飞了也有百来个起落了吧,一次没炸过
我怀疑是电池C数不足

网友:
99.9%的可能性是动力不足!没电了....请关注锂电的放电曲线!

网友:
看似最少有一个电机动力输出不足,然后主控拼命自稳调节所以甩啊甩的,可惜是四旋翼所以救不了。。六旋翼以上是大势所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598

不解释

低电压保护的红灯一直在闪,难道你没看说明书吗?

网友:
飞腾系列电调与高KV盘式电机兼容性不好,最近也有一个模友炸机了,电调与电机跟你的一样,不过他不抽,一边的动力输出不正常侧飞炸机。看视频是动力输出部分不稳定导致的,必须更换电调。还有一位模友刚装好机子,发个配置上来,飞腾30A+4822 610KV,已经建议他更换电调了,有的模友建议他刷固件,具体你可以浏览一下,看如何刷固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077&page=1#pid10459928

网友:
LS几位都说配置差不多,但你们都没说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电池的C数是多少?电池充放电几次?

网友:
两个可能。你可以试下。
一1.2的图传会干扰NAZA 。以前我的被干扰过。先把他拆了飞试下
二就是1447太大了。换成1238试下。。

网友:
1.2g不是會干擾GPS嗎???重心也有問題?

网友:
果断换配置吧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NAZA V2也是抽了一下,直接掉下来,好在高度当时只有1米多,掉在隔离带很茂盛的一堆蒿草上,右后桨破损少许,其它没事,因为没有带备桨无法更换,所以后来的视频里机子在空中悬停时有些不稳,少许飘动定不住,尤其是自旋时不在原地。当时是第一块电池,起飞10来秒即出现这个问题,不存在电压不足的现象,希望它以后别再抽吧。。。

楼主:
自缠的4s 5000mah锂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块电池轻微的摔扁了,充电的时候很难平衡。那看来问题都出在电池上了?

本来这块电池摔了之后一直当练习用,最近看没事就拉高度,谁知还真出问题了。早知道这样就和另一块摔扁的电池一块扔了

网友E:
补充说一下,我用的是大疆30A电调,电机是基爱斯AJ5012,这个配置没问题,已经在其它木质多旋翼上验证很久了。。。

楼主:
我也觉的是动力这块出问题了。最后下降的过程中我很明显看见naza还在进行增稳才保证没有彻底坠毁!

网友:
好赢电调在这里说了很多次了呀,你这个有点像电调输出下降了,NAZA还在尽量维持你的姿态平衡,其实要判断很简单,你的高度高,切到手动,看看能不能正常输出,不行就马上切姿态让飞控维持平衡达到最低炸机损失目的,还有好赢电调配多极数电机一定要设置搞进角,要不很有可能堵转,如果真是飞控出问题,不会让你这样晃下来的,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问题同样,这几天一直都没干飞的太高,一直寻找问题所在,我是开了智能方向控制,但是就用了一次,剩下的几次飞行都用遥控器开关切换至关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说一下,我用的是大疆30A电调,电机是基爱斯AJ5012,这个配置没问题,已经在其它木质多旋翼上验证很久了 ...

有点不同意 。DJI的电调和电机还是搭配好。。
这两个都不是好伺候的货 。。两个兼容性都不好。。你觉得没问题,但可能载重 和 电池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出问题。。
反正我是吃过亏。放着1000一粒的AXI 2814-20 不用 ,都换回DJI原装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置一样 1238浆,也是左右摇摆坠地,在坠地的时候四个电机始终在工作,但有种动力不足的感觉。

是的。症状完全相同,我去捡飞机的时候电机还在忽转忽停,我拿住的时候突然一个电机突然猛的转了起来,将我的胳膊也切开一个大口子,现在都留了一个很大的疤。好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