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怎么做的吗?网上有卖,不过好贵

楼主(2013-07-22):
可以告诉原理吗?还有制作方法吗?谢谢,好奇害死猫。

网友:
没看懂,两个杠杆?

网友A:
猜测   是。。长杆 下端   有个磁铁  。。。过底部中心会激发一个电路产生推力。底座里有电池。这样就能一直这样工作下去了。

网友B:
这个东西叫什么?

网友:
好像是不断的打乱平衡,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叫什么?

混沌摆

网友C:
两根杆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根杆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感觉上面的短棍就是一混混,但不能没有

网友:
2,7楼回答应该是正解!

网友:
这个和招财猫不一样吗?
我看是一样的东西,那个短棍就是一个可以转动的配重。
长棍下端是磁铁,座里面是线圈。
磁铁在外力作用下摆过线圈时,线圈通电产生磁场推磁铁一下,摆回来时候又推一下,周而复始。
座里面是线圈和开关电路。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这个不是钢铁侠2里面的道具吗,它不是一个机械装置,还含有电子部分,要装电池的,可以一直工作下去

网友:
动能势能转换加电磁振动

动能势能转换加电磁振动

网友:
以后上图

我二十年前做过一个,更好的,太复杂了,潜水员潜水,怎样的尺寸时间太久了忘记了,不过形状记得清清楚楚,以后上图。

网友:
还以为是

网友D:
画了一个草图

楼主:
原来这里很多高手的,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教程。想问线圈通电之后,这种接法,电池岂不是用的很快?

网友:
这个真心不懂啊

网友:
哪位高手D一个看看哦

网友:
这不是 钢铁侠里面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这里很多高手的,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教程。想问线圈通电之后,这种接法,电池岂不是用 ...

是间隙控制的电不会很短时间就用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间隙控制的电不会很短时间就用完的。

大哥,请问怎么间隙控制啊?正极直接流到负极了,没见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   是。。长杆 下端   有个磁铁  。。。过底部中心会激发一个电路产生推力。底座里有电池。这样就能一直 ...

对啊,网上也是这么介绍的,但是不懂里面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杆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兄弟,你的电池接法,是不是从正极接上一端开始,电线绕几圈,然后电线的另一端就直接接入电池负极。中间就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吗?例如那些一个个的电阻啊,电容啊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电池接法,是不是从正极接上一端开始,电线绕几圈,然后电线的另一端就直接接入电池负极。中间 ...

线圈是输入的是间断电流,不是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了一个草图

表示看不懂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是输入的是间断电流,不是连续的

你回答的太专业了,可以笼统一点解释吗?不懂这个说法。怎么控制它能一下一下的间隙。最好画个图拍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回答的太专业了,可以笼统一点解释吗?不懂这个说法。怎么控制它能一下一下的间隙。最好画个图 ...

用单片机+1只FET可能更简单点....也可以搭个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1只FET可能更简单点....也可以搭个振荡电路

你是在耍我吗?

楼主:
还没有高手公布详细的制作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高手公布详细的制作方法。。

可以参考电磁单摆的制作,磁铁运动到线圈附近线圈感应出电压,
相关电路检测到给线圈一个电脉冲,与磁铁相互作用维持摆动。

网友F:
杠杆端一块磁铁,地座一干簧管,磁铁运动到干簧管处线圈产生磁场,产生推力。推开后扛杆自由运作所以很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杠杆端一块磁铁,地座一干簧管,磁铁运动到干簧管处线圈产生磁场,产生推力。推开后扛杆自由运作所以很省电 ...

就是不懂线圈的接法,直接电池的正负极接上么?电路中就没有其他东西吗?

网友:
高手应该介绍一下制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