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BAR蓝牙连接

楼主(2013-07-22):
手上一个蓝牙模块,手机已经配对。用XYZ的软件,连接OK,打开VBAR的软件,连接却总是报错。请问哪里的参数要进行修改,安卓4.0的系统。PS:用一个老手机安卓2.3连接无压力。

网友A:
我跟应该是楼主一样情况:
用老手机没有问题,新手机4.0安卓 软件中最上面那个ROOT位置 总显示是红色ERROR字样无法连接蓝牙,老手机一下就CONNECT 然后ACK就可用了!
搞不定

楼主:
难道要低版本安卓?

网友B:
期待高人回答,正准备换手机呢...

网友C:
难道用着玩意还要刷回2.36?

网友D:
我的也是,4.2.2的系统连接不上,但2.0的可以。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连小姨子可以!

网友F:
晕了!准备为了这么入台手机了!

网友G(2014-01-25):
现在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H(2014-06-13):
我的是4.3系统,也连不上

网友I(2014-07-28):
什么情况

网友J:
4.4.4无压力连接

网友K:
重刷系统,4.1.2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