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臂问题

楼主(2013-07-22):
球头要装到舵臂的那个孔,求解。

网友:
能让连杆尽量垂直的那个孔

网友:
接上十字盘后,尽量让拉杆和舵机臂成90度那孔

网友:
在舵机的最大行程能使大桨达到正负10度,尽可能的向里孔安装(靠近舵机轴),这样可以增加舵机的解析度。

网友:
记得教科书上说先试靠里第二孔吧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才装完X5,我是用的外面数来第二孔,一般说明书都要求与舵壁垂直

网友A:
5楼说的没错,主要是螺距,太内了螺距不够,太外了螺距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说的没错,主要是螺距,太内了螺距不够,太外了螺距太大。。。。

正解